运动控制
求助:步进电机的动转矩与静转矩哪个大?

楼主(2005-07-21):
求助:步进电机的动转矩与静转矩哪个大?用PLC控制还需另用脉冲分配器吗?

网友A:
to: 陈嘉佳,您好 1、关于转矩在另一个贴里已经回复过了。。。 2、关于脉冲分配。。。脉冲环行分配和电流阶梯细分在驱动器里已经做好了,您只要用PLC发1路脉冲给驱动器作为速度和位置的信号即可,方向用一个开关量的I/O点控制。。。 步进使用和控制没什么难的,你用过有经验了就好了,别急,慢慢来。。。

楼主:
谢谢"凡夫俗子"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