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调速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5-07-21):
(无正文)

网友A:
brushless DC motor or DC motor with brush?

网友B(2008-04-18):
n=U-IaRa/电动机常数*磁通
第一就是调电枢电阻,第二调电枢电压,第三调磁通

网友C:
根据电源相位通过移相控制控制三相全波整流桥中晶闸管的导通时间,来改变励磁和电枢的电压和电流完成对电机的控制。电机速度的控制是基速以下恒磁调节电压,基速以上恒压调节励磁电压

网友D:
直流调速器西门子,590硬件故障联系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