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问题请教!!

楼主(2005-07-21):
大家好!最近我用SIMENS PLC时,使用到模拟量的运算。我用了两种方式: 1,模拟量输入经过FC105后,经过FC106输出到一个地址,然后这个数据和另外一个数据实现加法运算,这个方法经过调试后发现这种方式虽然没有报错,可是实际运行时却不能够实现加法的运算。 2,模拟量输入经过FC105后,保存到一个地址,该地址的数据直接和另外一个数据相加,然后将结果经过FC106输出,该方式实现了加法运算,结果正确。 我不知道这两种方式之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距?如果有人知道请一定要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A:
fc105是将信号转换为相对于工程量的数值,比如工程量为0~500升,那么通过fc105后转换为0~27648的数值,这样才可以进行运算,FC106是将数值转换为相应的模拟量,是FC105的逆操作

网友B:
你为什么要用FC105转换哪?读进来的值直接计算,再转换可以吗?

网友C:
讲的乱七八糟

楼主:
哦明白了。。但是输入FC106输出的也是一个值,我拿这个值直接加减运算,不是也可以吗?/

网友D:
我们有这样的仪表,48X96面板,红色/绿色LED显示(可调显示亮度),输入2路模拟量信号,可选择加/减/乘/除4种任意一种运算,工程单位指示,再变送输出,以及RS232/RS485/DeviceNet/Modbus/Profibus-DP通讯,16位A/D,5-105次/秒刷新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