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整线防错!!!

楼主(2005-07-21):
现在我司要做整线的防错,即加工一支工件所以的工序都需做到,若是一个工序没有做,则提示班组工件没有做完,不能流出生产线。大伙能不能给点建议???怎样才能做到这种防错??? 有没有那种磁卡(比如像羊城通类)挂在工件上,在每个工序处装上打卡机,由一个装置或电脑判断工件是否每个工序都走到了,做完之后在装置或电脑上消除磁卡记录,让磁卡可以重复使用。 不知道这种方法能否实现,这只是初步想法,大家给点意见好吗!!!!!!!!

网友A:
建议产品贴上条形码,用扫描的方法就可以了。联上电脑,如果没有扫描上就会报警。大型电子厂都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