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FX2N-48MT实现对MR-J2S-100A伺服系统的多段速控制可以吗?

楼主(2005-07-21):
(无正文)

楼主:
我在别人的设备中发现其进给系统采用的是三菱FX2N-48MT控制MR-J2S-100A伺服系统来完成的多段速控制,而非常用的FX2N-10GM位控模块。而FX2N系列PLC是没有专用的定位指令的,只能用PLSY或PLSR指令输出脉冲,不知此控制方法与定位单元控制伺服有何优劣差异?是控制精度吗?差别理由?差多少?还有是否程序上很难做,有很多烦琐和注意事项?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建议用FX1N,速度达100K,FX2N只有20K,而且FX1N指令更丰富,简单多段速控制没有问题,性价比高

网友B:
这主要看你对多段速度的要求,比如速度切换时,前一段速度是否到零?如果不是,那FX系列的控制器是不行的,考虑使用FX1PG位置模块,此模块有多段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