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紧急求助与讨论:施耐德atv31变频器和PLC使用MODBUS协议通讯

楼主(2005-07-21):
我用PLC使用MODBUS协议和多家变频器通讯过,都很成功.就是使用施耐德atv31变频器和PLC通讯,可以读写发指令,返回值也对。 就是10S后变频器液晶面板显示SLF,是MODBUS通讯故障。 咨询施耐德技术支持,对方也搞不定,希望高手指点。 我使用串口直接用PC和施耐德atv31变频器通讯,也能正常收发。10S后报变频器液晶面板显示SLF,是MODBUS通讯故障。 使用指令复位后,又可以操作。10S后又重复报变频器液晶面板显示SLF,是MODBUS通讯故障。 电话:13914736168 电话也可讨论

网友A:
可能是控制板有问题,你可以和我们联系,打027-59812990,万先生.

网友B:
建议首先用第三方软件测试一下

网友C:
施耐德变频器通讯走的drivercom流程,必须先走一遍此流程,

网友D(2005-11-08):
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到:13701700284,我会尽力解答,呵呵

网友D:
ATV31变频器采用modbus通讯时,必须定时扫描变频器,否则就会报警,通讯故障,既每个程序的循环周期,都读或者写数据到变频器,这样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E(2008-01-11):
楼主,用PC和ATV31通讯,ATV31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F:
施耐德变频器通讯走的drivercom流程,必须先走一遍此流程

网友E:
我昨天又搞了,可以改频率,不可以启停,DRIVERCOM流程走到CMD=H7就又返回去了,我看了通讯手册,上面说CMD=H7的时候必须上3相电,我这里只有2相380,是不是这样子不可以呀,我读的ETA=H23,应该是H33才对的,由于没3相电,请做过的朋友证实一下.多谢了

网友F:
电压低,不能启动

网友G:
哦
还没用过施奈德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