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数据采集卡选型

楼主(2005-07-21):
我现在想采集碰撞信号(隔1-3S碰撞一次),要求碰撞一次采集一次,第二次碰撞时再刷新前一次的数据,没有碰撞信号来的时候不进行采集,我现有的数采卡是:PCI-9111DG,不知能否满足要求,触发应怎样设置?

网友A:
满足了,关键看软件设计。

楼主:
我用的是模拟触发,用信号本身进行触发,软件能解决吗?我问凌华的技术支持,他们说这块卡不支持模拟触发,我还想用模拟触发又不想换数采卡,不知用软件能解决这个问题吧,我看labview有波形监测的模块,但要将采集上来的数组数据转换成波形数据才能用,我不知怎样转换,楼上的朋友帮忙指点一下吧.非常感激!

网友A:
这是什么卡?我没有用过这个型号的,也许可以通过软件触发?只要你的数据类型一致,就可以了,在模块有一些参数要设置,你可以看看相关例子。

楼主:
我用的是labview 编程,怎样将 plv read vi 采集上来的数组数据转换成波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