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时间同步

楼主(2005-07-21):
如何使局域网中的所有电脑时间同步?

网友A:
编个小程序

网友B:
同意上述观点。或者可以用WINDOWS自带的一个时间同步功能。但对时不是很准确。

网友C:
1、保证和Internet连接,立即进行Internet时间同步。 2、有多少台电脑就叫多少个人,将所有时间调成一样但不要确认,然后等到预调时间时一声令下点击确定...哈哈哈

楼主:
我现在是一台电脑时间是准确的,其他的电脑需要一直保持和这台电脑一致,我装的是WIN2000系统,能实现吗?

网友B:
可以实现,但要如二楼所述,需要编写程序。

网友D:
买个GPS卫星钟装上,保证非常的准

网友E:
同步网络的电脑时钟只要一句话就可以了,也可以在vba脚本中进行系统对时

网友F:
晕了,我记得有个组态软件叫contronx叫开物,有时间同步功能。

网友G:
能把你说的一句话给具体写出来吗,谢谢!!!

网友A:
偶的网站里有自己编写的IFIX的几个应用实例。里面有系统对时。 可以去看看. HTTP://WWW.OPC-CHINA.COM 原创]IFIX系列例程 如何实现报警存入报警历史库呢?本例以ACCESS作为报警历史库,来说明报警历史库的实现过程,并给出实际的报警历史查询代码。 语音报警的实现 IFIX VBA窗体定时器的实现 系统对时的实现 PLUS版本与CLIENT版本的区别 详见http://www.opc-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14&ID=603&page=1

网友H(2005-10-08):
使用window系统的自身的时钟同步机制进行。在有域服务器的网络中,会自动和域进行时钟同步,在没有域的网络里,需要作些设置。相关内容查找网络windowtime主题

网友I:
如果使用的是winNT/2000/xp,设置一台计算机为时间服务器, 在控制面板中的服务中可以启动或停止。 其他的计算机使用Net time 命令来进行时间同步。可以做到秒级的时间同步。 NET TIME 作 用:使计算机的时钟与另一台计算机或域的时间同步。 命令格式:net time [\\computername | /domain[:name]] [/set] 参数介绍:   (1)\\computername要检查或同步的服务器名。   (2)/domain[:name]指定要与其时间同步的域。   (3)/set使本计算机时钟与指定计算机或域的时钟同步。 当然你也可以在作为时间服务器的机器上安装GPS。来保证服务器的时间准确。时间服务器也可以选择专业的时间服务器。

网友J:
我这儿有自己编写的程序

网友J:
联系 szxm_2001@163.com

网友K(2005-11-15):
哎呀,网络上对时的程序太多了,用NETTIME也可以啊

网友L(2006-07-14):
哥们开物2000当时我作工控的时候非常喜欢啊!画流程图必备啊!
时间同步的问题,你可以通过使用一个网络数据库来解决啊,使用服务器上面的时间不就得了,仅供参考

网友M:
使用ntp吧,这种方法是通用的,国内外很多设备,多数操作系统都支持,可以跨系统平台。
1、局域网内安装npt服务器。
2、如果局域网内没有准确的时间服务器,可以通过internet上的公用服务器。
ntp协议是开放,ntp的源码是公开的,自己开发的小程序很难做到同样效果
补充一句:很多自动化系统里需要时间同步,多数通讯规约对支持对时,但对于各种协议同处的系统,由于标准不一,对时效果并不好。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目前ntp是趋势,已经被很多设备所支持!

本团队开发的plink协议网关,支持多通道多协议的采集和转发,跨平台(windows和linux,以及moxa uc嵌入式平台),为了丰富协议库,为任何提供有代表意义设备协议的公司和个人免费定制协议。为图形界面厂商和设备厂商提供开发服务。索取windows版demo和了解详情请加qq438923036

网友N(2009-01-06):
中新创科DNTS-7系列电力系统同步时钟利用GPS(全球定位系统)卫星发送的秒同步信号,向电力系统各种自动化装置提供精确的同步时钟信号,为电力自动化设备如远动及微机监控系统、微机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设备、微机故障录波及事件记录等智能设备提供精确的时间。用于发电厂电量调度、电网工频监视、对发电机进行非线性励磁控制等。用于实时同步相量测量,实时同步电能量数据采集等,同步采样误差小,准确性高。用于网络同步、数据同步、天文测量和大地测量等需对时、记时、守时领域。
DNTS-7有三种型号可供选择,DNTS-71为有1个10/100M自适应的以太网口,DNTS-72为有2个10/100M自适应的以太网口,DNTS-74为有4个10/100M自适应的以太网口,网口间物理相互隔离,完全保证数据安全性,可全设置同一个网段或者不同网段,具有冗余性,某个网口的故障将不会影响其他网口正常工作。每个以太口必须设置独立IP地址。

产品特性:
 保证Intranet/Internet内所有的计算机时间同步
 支持协议ARP,UDP,Telnet,ICMP,SNMP,DHCP,TFTP,NTP/SNTP,Time/UDP,NTP V4,V3,V2,V1;NTP SERVER
 双CPU同时工作,32位CPU为双核处理器,性能及大提高
 可满足每秒2000次时间请求
 1个独立以太网速率10/100M,协议兼容:Ethernet 2.0/IEE 802.3
 1个RS232/RS485口输出标准时间和位置信号
 1个RS232口输入,可作为外部时间源
 可用于WIN95/98/ME/NT/2000,Unix,Linux
 提供UDP广播协议,可接LED显示屏
 完善的SNMP网管功能
 物理尺寸:19英寸1U机箱,447*44.5*230mm
 工作环境:-40℃ to +80℃
 输入电源:220V,约3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