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检测钢帘线断丝

楼主(2005-07-21):
大家好: 本人想做一检测钢帘线断丝的装置。帘线数7根,如其中有断丝,该装置能报警并能 控制相应设备。 应选何种传感器? 请指教!

网友A:
钢帘线多粗?间隔多大?

楼主:
周公你好: 帘线为单丝0.27,7根捻成的,无间隔

网友A:
在绞合前检测单根断丝比较方便:感应 或者 光电 甚至 行程开关 都可以。 绞合后可以考虑用穿芯感应测电感量的方法一试。

楼主:
谢谢了! 我试试看

网友B:
有专门的断缆报警东东, 检测比方吊车钢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