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温升限值

楼主(2005-07-21):
请问干式变压器的温升限值为:100K,是什么意思,K是什么单位,要是开尔文,那只有零下一百多度,谢谢。

网友A:
首先要看绝缘等级 才知道温升

楼主:
绝缘等级F级

网友B:
100K不是哪个什么开尔文,是相对国标中环境温度的温升值,现在低压环境中国标环境温度好象是以40度来计算的,也就是说,你的干式变压器温度最高只能达到140度,超过后会对绝缘材料有损害。绝缘等级国标中有规定的,自己查查国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