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求助——急!

楼主(2005-07-21):
我公司使用的590P直流驱动器,可控硅经常烧毁,显示OVER I TRIP,在更换可控硅硅后很快又会烧毁,有时可以运行1小时,不知道什么原因,向各位大侠请教!

网友A:
过流故障啊,应该烧快熔才对的,是可逆的设备吗?

网友B:
检查一下保护参数的设定

网友C:
接地线了吗,我也不太了解呀,我以前在台安做的时候主板和模块经常烧毁,但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没有接地线,我想是不是因为和静电有关呀?可以接一下地线试试.

网友D:
我原来用过590很多年的,还没遇到这种情况,我想应该检查关于电流设定的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E:
检查励磁电压

网友F:
电机和控制器是否匹配? 参数调试是否正确? 是否接地? 曾在河北遇到过.

楼主:
驱动器是正反转运行都可以的 地线也接着呢,参数原来的就没改过,昨天换了台新的驱动器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A:
估计控制板得问题,有环流,或触发不正常了 但是快熔应该断

楼主:
昨天中午新换的驱动器又故障了,启动后,主马达反转,转速显示反向,调换F+和F-后,虽是正转,但故障报警,速度反馈问题,又调换了G3和G4,但转速又是反的了,把程序也重新覆盖了几次,但都没解决,最后换了一个前面板后,工作正常了

网友A:
面板坏了?是590+吧,不应该

楼主:
是面板上的CPU板有问题

网友G(2007-08-09):
用摇表摇电机,估计是电机对地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