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施耐德变频器在起升应用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5-07-21):
在提升机械中用施耐德的A58变频器出现这样的问题:在快速下放重物时出现重物下滑的现象。说明:没有速度返馈编码器。同时我将R2定义为顺序控制(BLC)时在调整菜单中设定了相应的参数,启动电机则出现故障显示(没有返馈)。我不明白定义此功能会和速度返馈有什么联系,希望向各位老师请教怎么解决这两个问题。

网友A:
讲清楚外部回路你是如何处理的,比如有没有外接制动单元,电机有没有抱闸?电机是绕线电机还是笼型电机?快速放下重物出现溜钩现象的具体原因有很多种,只有了解具体接线方式才好帮你分析。顺序控制设定后,首先要检测PG反馈型号,如果超过550ms没有速度反馈型号系统将报故障。

网友B(2006-04-24):
我就是作起重机电器的,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为了得到好的动态相应效果,我建议最好作闭环控制。在使用环境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可以用开环。你在作顺序控制时一定要调整好时间。相信通过现场的调试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C:
偶也是专业做起重机电控的,全部采用施耐德atv71变频器,上个也调试也刚好碰到这样的问题,抓到大鼻子老外,他耸耸肩也解释不清楚(法国的)。这不是起升溜钩的问题,我认为是是制动功率释放不够造成的,应该加粗到制动电阻的电缆就可以,还用该电缆不要太长了。还好就这一台出现问题,其余没出现过。
另外,我感觉起重机做闭环控制不好,编码器的线总是断,建议用开环好。我做的全是开环了,效果不错。

网友C:
偶也是施耐德的代理,需要ATV71变频器的同行可以联系俺。
EMAIL:liu5058@sina.com

网友B(2006-05-24):
西安第一台71变频器就是在我们车间由法国人作的实验。当时是椎形电机,性能很好。只是在4HZ时才可启动。老外解释说是我们的椎形电机制动器不好使。

网友C:
不会吧,71我做锥形电机试验时1hz都能打开

网友D:
应该是制动功率问题

网友E(2007-04-28):
请教liu5058:
你说的很对,我是做起重机行业的。也用ATV71变频器做提升闭环控制,但还没用两个月,编码器的连接线就坏了,所以我感觉做开环比较好。但做开环,在制动逻辑那块应该怎么调才能使效果最好!
顾此为盼!谢谢

网友F(2007-07-20):
最好用闭环控制,变频器增加力矩检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