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三菱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7-21):
本人使用的一台三菱F540-185KW变频器正常工作20天后,一日运行停机后一个多小时后“爆炸”!打开前面板发现变频器内直流母排与进线进线母排T相之间(接近电路板部分)烧毁严重,估计是两个母排之间发生短路!其他部位没有发现明显损坏的地方!由于是刚刚投产,柜内灰尘很大,当时有人正在打扫配电间。请问各位前辈可能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

网友A(2005-11-15):
按你是说的有可能是灰尘内含有大量金属粉尘,导致短路造成的

网友B:
很有可能是母排之间短路造成的,还要考虑的是灰尘太厚造成散热不好,积聚太多的热量而早成不良的后果.

网友C:
一日运行停机后一个多小时后“爆炸”!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停机一个小时后 还有电吗 怎么还会爆炸呢
是小孩子用鞭炮炸得吧
你可真逗阿 出这样问题

网友D:
不能理解

网友E(2006-04-10):
不懂....
一日运行停机后一个多小时后“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