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定长控制误差

楼主(2005-07-21):
请教各位高手:我正在改一板材生产线的定长控制, 现场情况是:板材是用一对牵引辊进行拖动,在前面加上一对压辊,周长200MM,用液压方式,压力0。6,在下辊上装一1000脉冲的编码器,输出接入三菱FX1NPLC,控制后面的拖刀电机进行切割,现用户要求攻度+-1毫米,在不调牵引机速度的时候长度基本一致,但十张左右有一张会差3毫米。一改变速度,长度就变化,速度高,长度长,速度变低,长度短。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不清楚具体的工艺,从你的介绍看,我认为是否可以把编码器安装在牵引辊上比较准确。

网友B:
1000脉冲的编码器应该可达到要求.但设备是老设备.配合间隙超过1+-1毫米.用现有的设备改造难.要改测量方式.

网友C:
可用步进电机代替普通电机作为拖刀电机;还可以用电磁包闸制动,加上PID调节控制。

网友D:
你所说的就是压辊送料装置,可能上下都是像皮辊,也可能上下是钢辊;比较合理的方式是橡皮辊+钢辊。 电机是用变频控制吗?加减速要作好。 电机到压棍之间的传动方式? “拖刀电机进行切割”听起来好象是飞剪。不是很明白,裁切时送料停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