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缆标识de 意思

楼主(2005-07-21):
大家好:小弟在电缆上看到上面标有:"KVV""KVVP""KVVR""KVVPR"等字样,请问这些字样代表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不是很清楚,大致如下:(KV**一般是多芯线) KVV:塑料外护套铜芯线 KVVP:塑料外护套屏蔽铜芯线 KVVR:塑料外护套软铜芯线 KVVPR:塑料外护套屏蔽软铜芯线

网友B:
K-控制电缆

网友C:
R 代表软线,多股的 已在别的帖子中回答。

网友D(2009-03-31):
K代表控制电缆,第一个V代表电缆外绝缘是聚乙烯材料,第二个V代表电缆线芯绝缘是聚乙烯材料,P代表内层有屏蔽,还有数字22代表内层有保护钢铠.我知道的就这些,不知道对不对,共同探讨.

网友E(2009-06-15):
Q/VAHS 6-2006

网友E:
Q/VAHS 6-2006请问这是什么标准?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