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Fix的Mb1支持功能码问题

楼主(2005-07-21):
正常安装及设置Mb1后 为什么mb1只能发送Modbus功能码为1的数据呢? 如: 8 1 0 0 1 40 3C F3 8是Slave Address,1是功能码 好像没办法更改。 假如我要取得Modbus功能码4的数据,如发送信息如下: 8 04 0 0 1 X XX XX 我看了Mb1的帮助,说是支持的。 那么,该如何设置呢? 谢谢。

网友A:
mb1中地址用30001、3001、300001即第一位3代表功能码04。 我要发送Modbus功能码16的数据(写多寄存器)不知该怎么配置。 请教各位大虾们!!!

网友B:
主机发送 字节数 发送信息 举例 从机地址 1 01 发送至从机01 功能码 1 10 写多路寄存器 起始地址 2 002C 要写入的寄存器的起始地址 保存数据字长度 2 0002 保存数据的字长度(共2字) 保存数据字节长 1 04 保存数据的字节长度(共4字节) 保存数据1 2 04B0 数据地址002C 保存数据2 2 1388 数据地址002D CRC码 2 FC63 由主机计算得到的CRC码

网友B:
用4+地址就可以了,4指的是对输出寄存器,内部寄存器进行操作,而3+地址只是对输入寄存器读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