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软启动对功率因数的影响

楼主(2005-07-21):
变频器输出端不能并联电容.这是变频器手册上注明的.交直交电容储能的变频器对功率因数应该影响不大.但交交和电感储能的变频器对功率因数应该影响怎样?怎样补偿.软启动没有电能转换.怎样补偿.可不可在电机启动后输出端并联电容.因为输出端并联电容效果最好.请大家说说.谢谢.

楼主(2005-10-20):
就地补偿的问题 就地补偿是对大电机提高功率因数最有效的方法.优点是便宜实用.效率高.故障率低.检修方便.缺点是须现场配线和占用一定空间.很值得推广.但在安装和使用中要注意以下问题.(1)电容的容量选择要得当. (2)因为电容投入的一瞬间电流很大.接线一定要压紧.否则很容易损坏接触器和线路.(3)由于变频器和软启动的大量使用.和电工对变频器和软启动的原理不是很了解.安装不合理有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现在我厂使用的变频器大都是交-直-交变频器.安装就地补偿一定要装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否则会损坏变频器的逆变模块.软启动是采用晶闸管反向并联做为电流元件.通过改变晶闸管的导通角来控制电流启动电机的.由于晶闸管的特性使得输出波形不是纯正弦波.而是间断的正弦波斩波.就地补偿也应加在软启动的输入测.否则电容在正弦波的断点放电会造成检测电路误动作.使软启动保护.停止工作.如果非要装在 软启动的输出测.要减少电容的容量.这样效果不好.

楼主:
用过的请说一下观点.谢谢.

网友A:
看来楼上的办法比较可行哦!

网友B:
变频器前端加电容会不会对变频器有危险????

网友B:
变频器提高功率因数是不是应加直流电抗器???

网友C:
软起动基本上没什么谐波啊 !最多是启动时一点,没必要补偿!
 不过也要看你使用的是那种软起动。液态 磁控 晶闸管 !变频器对谐波影响更大些。整流器多少脉波,内部器件是怎么连接的很关键。
输入端输出端都会产生谐波,而且含量不一样。提高功率因数加抗啊。呵呵 电抗损耗大,买变频是用来节能调速。为升有的厂家东西不一样。原因就在这里!!!

网友D(2009-09-18):
关于无功的补偿可以就地补偿,有个直接好处是无功电流不通过总线路。可减少线路省耗。但如果有变频器时就一定要注意谐波的危害。在有谐波时补偿电容前一定要加电抗。来抑制谐波。软起动的谐波时间很短。只在启动和停止时产生。补偿电容在电网中对谐波有放大作用。最好对电网的环境测量测量。

网友E(2016-07-16):
在电网中,安装了无功补偿后。是不是变频器一定要加交流或直流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