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流量计量程的设置

楼主(2005-07-21):
各位老师:你们好!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给予帮助!我单位一台电磁流量计,其设定量程为0~4500M3/h,实际上3台泵,每台泵的额定流量为1380M3/h。设置量程必须根据实际额定流量设么?

网友A:
不一定,一般根据实际最大流量设置,如你所说,三台泵都同时开的话,实际流量应该是达不到额定流量的。个人观点

网友B:
一般是两用一备,两台泵满负荷时是2760M3/h,没有什么错误。

网友C:
如果是输出4-20MA的情况下,在4MA的时候输入一个最小流量数值,再在20MA下输入你控制的最大流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