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的低成本编程电缆

楼主(2005-07-22):
求助S7-300的低成本编程电缆,自己学习之用,二手亦可。

网友A:
学习的话你买根电缆干吗呢 ?就自己电脑里面编编就 好了,又有PLCSIM可以试验一下的

网友B:
此电缆可以自己做,连接线可以参考SIEMENS网站,网站上面有连接线的图.我现在自己用的就是自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