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命令

楼主(2005-07-22):
各位大虾: 请问那个手机模块编辑好的AT命令是存在哪个地方的(外部MCU?模块内部?)? 那又是怎么存进去的呢?

网友A:
外部MCU,至于怎么存和取就需要你先学懂单片机原理这些基础知识了.

网友B:
AT命令如何实现与PLC通信

楼主:
小强,你问的问题有点不好回答啊 你问清楚一点行吗?

网友B:
我是想问PLC与modem之间用RS-232相连时,modem如何通过AT命令来读取PLC中的数据。谢谢!

网友A:
AT命令是通过串口发送给MODEM,不存储的. 短消息AT设置命令 需在没有进入GRPS网络的情况下,才可发送短消息并且需要SIM卡支持语音功能。发送方法如下: 一、 设置短消息中心 AT+CSCA="+8613800731500"(短消息中心号码->视各地移动而定); 二、 设置短消息发送格式 AT+CMGF=1 (1-TEXT; 0-PDU); 三、 发送短消息(短消息内容为“test”) AT+CMGS="13509357471"(目的地址<手机号码>) <cr> > 你要输入的信息(回车) CTRL加Z结束。 四、 设置短消息到达自动提示: 设置短消息到达提示当短消息被接收,将获取指令: +CMTI:"SM",INDEX(信息存储位置) AT+CNMI=1,1,0,0,1(); 五、 获取短消息内容(Once more),假设INDEX=8。 AT+CMGR=8 返回信息如下: +CMGR: "REC UNREAD","+8613509357471",,"01/07/16,15:37:28+32",Once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