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冶金

楼主(2005-07-22):
本厂新增设备,在列管换热器内用蒸汽加热某流体,需控制流体温度±0.5度内,因系统容量较大,滞后严重。想选用PID控制,不知是否可行?请高手指点!并请介绍相关产品资料/型号。本厂在石家庄,如有厂家在此有办事处,请将产品资料发至邮箱,以备选用! clq19733@hotmail.com 感兴趣产品:热电阻、热电偶、PID仪表、电动调节阀。

网友A:
最好选用带智能控制的pid调节器或软件pid,估计您需要用前馈功能。

网友B:
笃定工艺生产的话,pid的自适应控制也是可以达到很高的控制要求的。关键要看你选的表的pid算法怎么样了。 推荐牌子好的表。 山武,导电 如果需要山武的表的话可以和我联系 电话:010-88444422-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