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同步运动大家都用什么控制器。

楼主(2005-07-22):
如题,两轴或多轴同步运动大家都怎么控制,用数控系统、轴卡还是专门的同步控制器?有谁能说说工程实例,让大伙学习学习.

网友A:
控制伺服电机位置环,改电子齿轮比

网友B:
怎么回事?伺服同步还是问题吗!好像这个问题解决起来非常简单,每一台电机采用一种极为简单的数字控制器既可非常容易解决,如果几个轴速比相同,则用一台数控同时向几台伺服电机驱动器发数字脉冲既可,北京亿美博科技有限公司就有这种智能型数控器,价钱很便宜,我们用过,并且不需专门编程知识,详情可登录该公司网站查询.

网友C:
这种方式用在伺服上,在空载,稳速的情况下没有问题,在加减速过程中问题就比较大了。 用在步进电机上,没有问题。

网友B:
刘老师:你说的非常对,我们用在步进电机上非常好用,伺服电机我们试验过单台,没带载荷,但我不明白你说的为什么在加减速过程中问题比较大?不是驱动器本身带有PID调节吗?请给与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C:
步进电机可以认为是纯刚性的,自然不会有问题,伺服随便提高刚性会震荡的。 伺服本身有PID调节没错,但是PID调节的前提就是基于偏差的控制。通过调整,只能消除所谓稳态误差,在静止或者稳速的情况下,基本没有问题。在变速的情况下,不可能将两个驱动器的特性调整到完全一样,尤其是负载不同的情况下。 国内很多印刷行业有不少号称无轴传动是这么干的,在稳速的情况下,可以保证加工(套印、裁切等等)精度,但是生产线速度不稳、或者加减速过程中,精度就没有保证。

网友B:
刘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步进电机几乎可以按照刚性考虑,伺服驱动再好的PID也有个调节过程,所以不可能做到绝对同步,但误差应该不是太大吧!

网友C:
就我从用户处得到的数据,加减速时的误差是稳速时的4到10倍

网友D:
同步轴的控制,运算估计是非常的困难。 连FANUC,SIEMENS等等世界一流的厂家也只有在其最高级的数控系统中才有龙门同步轴控制。

网友A:
我做过伺服位置环的同步,加减速不是很好,打上位置环的速度前馈后,精度也不差.

楼主:
arfi说的位置环的同步是怎么做的,能说的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