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师答题探讨(1)

楼主(2005-07-22):
本人在工程师园地里读到了一篇关于电气技师问答形式的文章,应该说文章总体还是比较好的。此种类型的文章对初学者来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老工控人来说是复习的过程。我是极力赞成广大网友多发表这样的文章的。在拜读过此文后,对文章中的若干观点我与作者有不同的看法,现将文章中有疑问的部分题目及我本人的观点刊登出来,请广大网友及原文作者斧正。以下 原---表示是原文观点 看法---是本人观点 原 ——35、选择供配电电压时,主要取决于用电负荷的大小和供电距离的长短,线路电压损失可以不予考虑。 看法——实际上对于供电线路的电压损失这个指标,在设计选择供电电压等级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参考指标。为什么对于长距离供电大多采用高等级电压,其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尽量减少线路的电压损失。所以在线路设计时必须作线路电压损失的验算。 原——53、低压三相四线制中零线的截面积取相线截面的1/2即可。 看法——这在中性点接地供电系统中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特别是三相供电负荷有较大偏相时(在设计时的单相负荷分配与实际运行时的负荷分配相差很大。因为实际负荷的运行是绝对不会按照理想的设计运行时间进行运行的)通过零线的电流是会很大的,特别是带有住宅区的供电线路。鉴于以上情况的存在,一般在设计零线的截面时应该按照不低于相线截面的75%选型。而在相线截面小于或等于16mm2的供电线路中,考虑到供电线路的机械强度一般将零线的截面选择与相线同等。 原——72、用热电偶或压力式温度计所测电缆外皮温度即是电缆的温升。 看法——实际上此种测法得到的温度是电缆外皮的实际运行温度,而不是温升。温升是所测电缆皮的温度减去环境温度。 原——73、测量电缆线路的外皮温度,一般应选择在负荷最小时和散热条件较好时的线段进行,且测量线段一般不短于5m。 看法——测量电缆温度的目的是看在电缆最大运行电流时,其电缆的运行温度是否超过电缆规定的极限运行温度,根据电缆温度的大小进行电缆负荷的调整,使电缆始终运行在规定的允许温度之内。如果按照以上所说的条件进行测温,其测温的意义何在? 原——74、经常测量电缆负荷电流的目的是记录用户的用电量。 看法——用户用电量的测量难道是用这种方法进行的?那么,计量仪表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原——85、某电缆线路运行五年后,发现器绝缘强度降低很快,而线路有无其他损伤或缺陷,应属于正常老化。 看法——对于老化的电缆其绝缘电阻恰恰是应该逐步的降低,而不是很快的降低。电缆受到潮湿空气的侵蚀、电缆头老化、……都可能造成以上所说的现象。 待续

网友A:
你说得是这个吧 “电工技师复习题 作者: 大天使 ,2005-6-5 20:43:00 发表于:《变频器与传动论坛》”

网友B:
你说的有道理,不要迷信什么技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