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 PLA-5输入与输出

楼主(2005-07-22):
我们车间现在所用的一套设备是从美国引进的,设备的PLC是A-B PLC-5系列的现在出现了问题,由于我对PLC方面的知识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吧出现问题的状况叙述一下,望各位大侠能指点迷津,拜托了! 1, 两周以前涂炭机出现了无任何征兆突然停机的情况,由于我们的涂炭机的工作电压是三相动力电,所以当时认为是可能是由于电压缺相所致,于是就通知了ME维修部的人,检查Coating车间的供电线路,他们的检查结果认为供电线路完好,动力电正常,由于当时无法确认是何原因造成,所以就叫操作人员,在观察一下,当再有突然停机的情况发生时,赶紧到机器观察设备的供电变压器(设备所用的电压为3相240V,而动力电的电压为3相380V,所以要用变压器)的输入与输出是否正常。 2, 7/18(星期一)又出现突然停机,上午,下午,晚上各出现一次,据操作人员观察,当突然停机时,变压器的输入与输出都正常,涂炭机出现的这种情况没有任何规律,而且当突然停机时控制面板上的所有指示灯全部熄灭,过几分钟后,部分指示灯才亮这时才可以再次启动机器。检查里机器的控制箱部分的熔断丝,及所有的接线处,没有发现熔断丝熔断或线接头松动。 3, 今天早上过去检查发现机器无法正常启动,检查电源电压正常,熔断丝正常,后来发现当按启动键时,输入的PLC板上有LED亮,而输出的PLC板上LED则无任何反应,用万用表实测,输入端有104V电压输入,输出端无电压,但PLC的工作电压都正常(104V). 4, 关掉设备的主电源,然后在重新开机,情况依然没有好转,关,开,关,开几次后发现PLC的输出彻底没了,输出的7-12PLC板上的所有的LED全部不亮了,用万用表测输出PLC板上的电源电压都正常为104V. 5, 关掉所有的电源,把所有的PLC依次从支架插槽中取出,检查接插处,全都正常,把PLC的插槽母板取下检查,也无任和异常.把所有的PLC板依次装回母板,再次开机,情况依然同4. 哪位仁兄如果有A-B PLC-5的中文说明书请给我发一份! powerstor-pe@dl-sv.com

网友A:
PLC程序出问题了吧?

网友B:
按你们的检查方式,只能是一点都不懂PLC,单纯说明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建议: 1、为了不耽误生产,用外部电路先把设备手动开起来(连锁可能暂时没有,将就下) 2、找一家有对AB产品有实力的集成公司帮你们诊断吧,乞求上帝保佑PLC内程序还在吧,没有被加密吧,不然您只有重新列出工艺因果关系,请人重编吧。 如果在深圳周边,我个人倒可以帮你们搞定,收费也绝对低。

网友C(2005-10-17):
你是那里的

网友D:
应该是部分线路的问题,你们这么试搞不好输出板都没用了

网友E:
没那么严重,把外部电路检测一下,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是否有接触不好的电路 2、是否有保护信号动作了(重点) 3、输出板是否有稳定性问题存在(重点) 程序应该不是主要问题,看看信号内容,分析分析 还是自己动手吧!!

网友F:
难道你连PC(带RSLOGIX5)多没有?绝对应用PC解决问题

网友G(2005-12-30):
贵地你好,我们公司有工程剩余下的几件PLC-5处理器,是否可以处理掉,敬请回电13460931982张笑方

网友G(2006-05-05):
你好,我是北京惠方的张笑方,,我门公司有工程剩余的PLC-5CPU模块及配套的附属模块,若有需要可至电13460931982或WANJUNMING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