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施耐德CONCEPT2.5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5-07-22):
高手帮忙:我使用施耐德CONCEPT2.5编程遇到技术的问题,程序内部设中间变量时,是否要设地址?

网友A:
不需要,在Concept中,中间变量分为两类,一为定位变量,即指定内存地址,二为非定位变量,无须用户指定,由系统自动分配。

网友B(2005-10-04):
你只需将中间变量地址定义为你所需IO地址以外的就行。

网友C:
定义后即可引用

网友D:
小龙芳芳,终于找到家族了!!!!!!!!!!!!!!!! 好高兴! 请问内存地址就是IO地址吗?

网友E:
可以不设地址,但维护、检查过程非常麻烦,因为不知道中间变量是多少。

网友F(2006-01-04):
在CONCEPT 中,0X可以做中间位使用,4X可以做中间字使用。
但它们回映像到IOMAP中。

网友G:
最好使用未使用的I/O区域

网友H(2009-05-10):
在CONCEPT 2.5 中,如何才能做到,失电后保护程序,和如何失电后不保护程序,恳请指教

网友I:
谢谢啊,兄弟刚刚还纳闷呢,现在 好了

网友I:
辅助继电器怎么在里面定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