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江湖救急啊

楼主(2005-07-22):
我把问题描述一下啊: 电机通过连轴节接了一个直径15cm的园盘惯量不大。外接3600线的编码器直接连到了电 机轴上,这个编码器输出经过200细分回到了上位机。 上位机发送脉冲串给伺服,让它按照预定速度走预定的角度。 这个过程要求速度狠稳,或者说,上位机发送了第m个脉冲时,伺服必须走到了第n这个 位置。这里并不是最终定位。大概叫随动或跟踪吧。也就是说,用上位机脉冲数换算成 角度和编码器反馈回来的电机转过的角度实时比较。如果用上位机的脉冲数还算的角度 做参考,那么得到的发送与接受的角度误差要求是零。当然实际中差的太多了。 最终控制目标是把这个误差控制在10秒以下。速度很慢的2转/分不到的样子。最终定位 可以不考虑。 我们用的是富士电机,有磁对的应该是同步的吧。 我现在想用一个控制卡做一个全闭环。接收上位机的脉冲信号(数量,频率),接受编 码器反馈的位置信号。实时检测偏差,改变控制卡发送脉冲的频率 控制电机减小误差。 我的问题: 1。低速时,交流伺服的控制性能如何。 2。我的这种控制方式(脉冲+方向),在伺服驱动器上只能设定位置控制模式。(卡已 经做好了是用来给不进电机闭环的,效果很好。现在想在伺服上试试。没有考虑到用模 拟量。没有da。改板子是不行了。)这种模式下四伏系统的反映速度与模拟量控制选择 速度控制模式相比,有多大差异。给出大概定量。个是什么数量级别,能差多少。 3。在目前情况(位置控制模式)我做闭环控制,驱动器应该调节到一个什么状态!! 伺服的位置控制模式是这样的么:对于上位机的连续发送的脉冲,伺服驱动器的位置计 数器就不停的累加认为他是持续变化的位置信号,而对于当前计数器位置值,伺服必须 到位、调整、然后才接受下一个指令????他的速度是根据什么计算的?? 4。我这种控制要求难道用位置控制模式不能解决么?? 5。高人快出手救命,晚了我可能调不出来啊!?抄调。工作不好找地!!!?÷ 谢了!!!!!!!!!!!!!

网友A:
用脉冲控伺服,电机的位置滞后是必然的,没办法解决。 速度环的给定信号是位置环算出来的,而位置环上只有一个比例增益,没有足够位置误差,就没有足够的速度,或者说,速度越大,电机位置滞后的越大。增加位置环比例增益可以改善,但是余地不大。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改善位置环的算法。 如果可能,把位置环建立在控制器上吧,单纯调驱动器是没指望了。

楼主:
多谢斑竹阿: 我想问问:用模拟量速度控制模式能比脉冲位置模式的 滞后情况好多少 经验中,二者的大概数值或者说二者能差多少数量级呢?? 谢了

网友B:
问题描述时一定分把话说清楚时,说明白.语言组织严密一点

网友A:
速度控制与位置控制相比,滞后能好多少,这可给不出数据来。这要看你控制器的功能和用法了。我见到很多人在用速度模式控制时,控制卡上的位置环也只用一个比例增益,其它相关参数全部写“0”。这种做法,和把位置环放在驱动器上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控制卡功能够用、设置不离谱的话,滞后减小几倍是应该的。不过,这就是在高速下比较明显,两转的速度,难说有多大改善。 计划在控制器上另建一个位置环进行补偿修正,理论可行,但是修正的算法我我能想到的,也就是比较误差,增加输出,这种方式会让滞后变小。我很少接触到这样的方案,效果如何不清楚,不过既然你本身速度也不过就是2转,应该问题不大。 这么低的转速,建议用步进算了,而且,建议加减速机构。我不知道你现在的伺服电机编码器是什么分辨率,能不能达到10秒以下,如果做不到,就不要指望了,伺服无论控得多好,总会差一两个脉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