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系统压力问题

楼主(2005-07-22):
系统是一台双联叶片泵,小泵出口是电磁溢流阀,DBW10-A-1,大泵出口是卸荷阀,DAW20-A-2 故障现象是当小泵压力小于大泵压力系统压力出现抖动,小泵压力大于大泵压力系统正常.请教什么原因

网友A:
可以具体点么

楼主:
叶片泵是YB1-E16/100上海高隆液压泵,当系统调压是先调大泵得压力,到6MPA.在调小泵得压力,超过大泵时候大泵卸荷,继续调小泵得压力到8MPA系统工作,为什么在步工作时候小泵得压力小于大泵,系统就步稳定.

网友A:
怀疑是小泵的溢流阀有影响,不过还是不很清楚,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