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授权坏了,请问怎么处理!

楼主(2005-07-22):
电脑上WINCC的授权坏了,显示“Authorization SIK/SIMATIC WINCC RT 128 PowerTags is faulty.”,重新安装显示已经存在此授权,请问要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是正版的话可与西门子公司直接联系

网友B:
在授权目录下删除相应授权,然后重新授权即可

网友C:
需要给西门子发传真,他们会重新给一个的。(需要授权盘上序列号)

网友D(2005-08-22):
正版软件应该有救援盘呀.

网友E:
没这么麻烦,可以删掉再安装授权

网友F:
就是这么麻烦,如果你自己没有镜像的话。删掉授权也就没了,怎么可以在安装。安装授权是导入形式,授完后,软盘就没授权了。如果是正版,和西门子联系吧。

网友G(2007-01-14):
只能找西门子公司

网友H:
是正版的就找代理商
倒版的就
删掉授权文件,重新安装

网友H:
对,是隐藏 系统 文件,须在文件夹选项上勾掉这两项

网友I(2007-02-24):
就重新装一下吧,如果是正版的,可以与当地的西门子代理商联系~~~~恢复正版好麻烦的

网友J:
咨询西门子公司,硬盘有底了,只能从装(系统从做),要不就换一块.

网友C(2007-05-09):
C:\AA NF ZZ文件夹下,删除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