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我是新人,刚刚接触三菱A系列的PLC ,请问M9036是做何作用的

楼主(2005-07-22):
我是新人,刚刚接触三菱A系列的PLC ,请问M9036是做何作用的??

网友A:
M9036是PLC内部提供的一个常通软触点,此点PLC运行就保持接通

网友B:
M9036为一个常通的触点,系统内部的。用户只能读取,不能改写

网友C:
◆代 号 M9036 ◆名 称 常(一直为) ON状态 ◆描 述 ON : -------------------- OFF: ◆详细内容 · 在顺序程序中用作应用程序和初始化的虚拟条件。 M9036 和 M9037 状态与PLC控制开关的位置无关。在RUN状态,M9038 和M9039状态为OFF和 ON(与9036 和 M9037 相同)(在STOP状态时不同); 在STOP状态, M9038 和M9039 状态为OFF; 当PLC控制开关不在STOP位置时(运行状态),M9038仅产生一个扫描周期的ON而M9039仅产生一个扫描周期的OFF。 ◆注 释 · 因该特殊继电器(状态)只能从序列发生器读入,所以在程序中不能对它进行ON/OFF(强制)置位。 抵制日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