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M440变频器和DriveMonitor软件的通讯

楼主(2005-07-22):
关于MM440变频器和DriveMonitor软件的通讯: 关于MM440变频器和DriveMonitor通讯我感觉特别奇怪.按照使用说明的具体步骤如下:PC主机用232口,然后通过232/485转换器连接致PLC的用485通讯端口(29,30脚),加接匹配电阻,可是我无论如何调试,就是无法产生连接. 不知道有哪位同行曾经使用过MM440变频器,给我一定的指点,我痛苦的都快要放弃了.

网友A:
注意485这两个线有没有接好,比如正负有没有接反呢?

网友B(2009-02-26):
我也是啊!郁闷死了!和西门子的工程师联系N次了,也测试过232/485转换器是好的,可就是连不上。极性绝对没接反,也请IT检查过COM端口正常,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