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功率,如何选型?
北极星∠?****_)ー

楼主(2005-07-22):
我想了解,知道电气设计的功率,怎么去选型.?比如知道一台电机的功率,他需要用到的空开,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的型号是多少.他们之间有一个关系.是什么关系.我对电气有一定的兴趣,很想学习学习. 希望各位大哥,大姐多多帮助.谢谢!!!

网友A:
知道功率就可以大概的算出电流,通过电流再来选型,功率兑换电流一般是乘以系数2.2,在根据算出的电流来选型,一般选型的元件比算出来的电流大1.5倍为好! 我说漏的说错的楼下请补充,我也是刚入门!

网友B:
好象这样不合理,2.2/1.5》1,这样的话是不是很危险。

网友C:
看你怎么用,小功力也无所谓的丫 重启动还是轻启动 启动频繁吗?这都要考虑的 一般选型大的比较好

北极星∠?****_)ー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楼顶的那位,你说的功率兑换电流一般是乘以系数2.2后,他的电流还要比选型的元件的电流大1.5倍。为什么呀。?至于楼底的那位,你说一般选型大的比较好,但也要考虑到适用问题呀。不要花冤枉钱呀。呵呵!!!

网友C:
北极星∠?****_)ー:你是搞什么的啊,你是搞设备制造的话,我讲的有点牵强,但在工厂设备维修的话,我上面讲的应该没错的。 为什么呢?因为工厂里的设备坏了老板只会说你没看好,不会说设备制造商的,你关系好是也没事的,打个比方说空开,交流接触器坏了,也许设计.本身质量.负荷大了等等原因吧!如下次在坏的话,嘿嘿,你又怎么去解释。按我个人经历只要设备正常就可以了,特别是流水线啊。所以我说一般选型大的比较好,花冤枉钱不是你应该考虑的,设备正常就是来钱了,多花一点小钱是无所谓的。 不好意思了,这是我的一点拙见,也希望大家指正。

网友D:
我支持楼上所说的,但是对于设备厂家来说,钱是花的越少越好呀,而且有好多还要考虑成本问题,如果是自己用的话钱多花点用质量好的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网友E:
其实有些东西是不用争论的,一个好的电气设计人员应当考虑到自己单位和甲方的共同利益,而且设计出来的东西应当符合相应的规范,多方面要综合考虑。 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 要学习——学习——在学习! 我并不能保证我在单位是最优秀的,但我保证了所经历过的5家单位,我是进步最快的! 最重要的是努力——努力——再努力!

北极星∠?****_)ー

网友:
了了:呵呵,我们是做高低压电气成套柜的.

北极星∠?****_)ー

网友:
我们不但要做到符合客户的要求,而且要考虑用最低的成本去做到最好.可不能~~~~~~~~~~~,这样的话,人人可都没饭吃了哦.呵呵,我的话可能也只是一方面的.至于考虑周全,还希望大家多多关照哦.

网友C:
北极星∠?****_)ー:你的公司在什么地方。 有机会我们合作了, 我公司新上的流水线需要的多多啊!!!

北极星∠?****_)ー

网友:
了了:好呀,你们是做什么的呀.需要高低压电气柜的吗?如果是的话,有机会还真可以合作,合作.我们公司在杭州市湖州街这边.

网友F:
书上讲的和实际总是有出入的。湖州街在哪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