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S-51单片机的P1口能否在输入输出状态下相互转换?

楼主(2005-07-22):
求助:MCS-51单片机的P1口能否在输入输出状态下相互转换? 我在搞一个控制系统,由于I/O口限制,所有输入输出只能由P1口控制,特请教各位大侠: 1.MCS-51单片机的P1口能否在输入输出状态下相互转换(在同一 个控制程序中)? 2.也就是说在控制程序中一会儿充当输入口,一会儿又充当输出口,如何实现? 3.能否给我一个参考程序?不胜感激.

网友A:
我提醒你注意一点: 当两个TTL电平的端口相连时, 如果两者都是输入口,不会有问题。 如果一个是输出口,另一个是输入口,也没有问题。 但两个都是输出口,就会有问题了,当两个输出口一个拉高,另一个拉低时,就可能将其中的一个端口烧毁。 你能保证在某一端由输入改输出之前另一端已提前由输出改为输入了吗? 所以不是可否实现,而是是否合理。 建议你参考各种总线结构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网友B:
可以用多路选择器在输入输出口之间进行切换。软件上要注意P1作为输入口时,读引脚前要先将P1置1.

网友C(2005-09-17):
使用P0口,通过GAL 的逻辑编程可以扩展成无数的输入/输出口,这样做才是正道 具体可联系我 0411-84796616-201

网友D:
MCS-51单片机的P1口 能 在输入输出状态下相互转换

网友E:
应该能够实现这种功能,51单片机的P1口有这种功能,你可以去查一下关于51单片机的网站,那上面会有比较详尽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