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BB变频器400系列的485通讯怎么做?

楼主(2005-07-22):
我现在做一个医疗垃圾焚烧项目,但是变频器我没有用过,现在要做变频器和PLC的485通讯,对风机的频率调节,还要在上位中显示出当前值,请问这部分通讯该如何做。如能告知 ,先谢谢了!

网友A:
你可以资询上位软件的厂家。由他们帮你解决,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协议应该是MODBUS

网友B:
只能是MODBUS.

网友C:
用MODBUS应该是种比较经济的方案,只是通讯速度稍慢,如果变频器数量较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西门子的S7-200可以带五六台没问题,但如果变频器的数量较多,可以选用其他的协议,只要在ACS400上增加DDCS适配器即可与原ACS600的各种适配器相联,但由于现在ACS400已经停产,建议你选用ACS550系列,除了内置的MODUS外,还可以直接使用ACS800系列的通讯适配器。

楼主:
谢谢各位,只是我们公司做商务的做的计划就是ACS400的,改不了.只好这样做了,而且用的PLC是我们公司自己研发的,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D(2005-08-24):
400已经停产了 只有少量库存,还不如用510呢价格差不多

网友E:
“比如西门子的S7-200可以带五六台没问题,”???我刚刚做了一个项目,是用SIEMNES 226的cpu 通过MODBUS协议控制14台ABB ACS550的变频器,感觉相应蛮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