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总线的选择!

楼主(2005-07-22):
我要测大概127个点,每个点有3个信息量;传输距离大概有几百米;传输环境不是很恶劣。请问直接用总线RS485是否可以,其他的现场总线可用那个,成本如何?还有所测的点算一个设备吗?因为是初学,一些状况还没搞懂,请大侠指教,万分感谢!

楼主:
请大家踊跃发言,可能你的一两句话就对我很大帮助,先谢谢拉!

楼主:
直接用RS485行吗?can总线呢?

网友A:
如果是對實時性及可靠性要求不是很高,而現場干擾也還好,建議用普通的RS485,就目前來看,RS485最便宜。

网友B:
用普通的RS485,是否要自己来开发相关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