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MUR信号是什么?

楼主(2005-07-22):
经常看到一些产品手册上写支持NAMUR信号,支持NAMUR规范,NAMUR到底是什么?

网友A(2005-10-03):
我知道,zzc00007@SINA.COM

网友B(2008-05-08):
NAMUR是'德国测量与控制标准委员会"制定的一项标准,是P+F提出的,以它为标准制定的。很多安全栅厂家和PLC厂家的I/O模块都支持它。

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它需要提供一个8v左右的直流电压,根据金属物接近传感器的距离,会产生一个1.2MA到2.1MA电流信号,标定的开关电流典型值为

1.55MA,当电流由低到高或等于1.55MA会产生一个输出信号变化(从0到1,或从OFF到ON),当电流由高到低低于1.75ma时,产生一个输出信号变化(从1到0,

或从ON到OFF)。这样它可以来检查金属物是否接近.

网友C:
你也太懒了吧 百度一下不就清楚了 可能知道的比在这能告诉你的还要多

网友D:
其实就是接近开关信号,非机械式的开关点

网友E(2008-07-11):
NAMUR是'德国测量与控制标准委员会"制定的一项标准,是P+F提出的,以它为标准制定的。很多安全栅厂家和PLC厂家的I/O模块都支持它。

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它需要提供一个8v左右的直流电压,根据金属物接近传感器的距离,会产生一个1.2MA到2.1MA电流信号,标定的开关电流典型值为1.55MA,当电流由低到高或等于1.75MA会产生一个输出信号变化(从0到1,或从OFF到ON),当电流由高到低低于1.55MA时,产生一个输出信号变化(从1到0,或从ON到OFF)。这样它可以来检查金属物是否接近.

TUV
TÜV(Technischer Überwachungs Verein)是德语“技术监督协会”的缩写。而同我们中国每个省有一个技术监督局一样,德国的每个州都有一个TUV,而他们都是独立营运的,比如莱茵州的TUV就是你们说的莱茵TUV,而最大的TUV是TUV南德意志集团,他们是巴伐利亚、慕尼黑等四个州合并起来的.
在中国活跃的有几个TUV,莱茵是其中一个,TUV的业务范围主要有:产品认证、体系认证、验货、工业服务等等.

德国莱茵公司技术监督公司(TuV Rheinland)是德国最大的产品安全及质量认证机构,是一家德国政府公认的检验机构, 在德国及欧洲享有125年的信誉,在世界的第三方检验机构中声望很高,具有一定权威性。

  德国莱茵公司的最主要优势在于,它同时是欧、美、日各种主要认证制度下正式注册的发证单位,例如:所有主要CE指令范围内的Notified Body或Competent Body,欧市正式注册的ISO9000认证机构,美国NRTL注册的实验室,RAB、RVA、DAR认可的QS-9000认证机构,以及日本的S-MARK认证机构等等。

网友F:
本安接近开关就是NAMUR信号,供电电压8V

网友G(2011-07-26):
大家好,我公司专业生产NAMUR本安防爆接近开关,产品质量非常稳定,现已可以完全替代国外图尔克,倍加福等产品,产品规格从M8,M12,M30不等欢迎来点021-28041138 或加QQ1850553580  李工
M8本质安全型电感式传感器

安装方式:埋入式,非埋入式
检测距离:1.5mm,2mm
输出方式:NAMUR
输出电流:衰减≤1mA,未衰减≥2.2mA
电源电压:8.2VDC
外形规格:M8*1*22mm
环境温度:-25…+70℃
防护等级:IP67
外壳材料:不锈钢
连接方式:2m PVC 电缆
注:电缆线材料及长度可按客户要求定制
我公司专业生产NAMUR本安防爆接近开关,8.2V输出,性能稳定,欢迎来电021-28041138 或加QQ1850553580 李工
可直接替换一下倍加福型号:
NJ1.5-8GM-N,NJ2-12GM-N,NJ2-12GM-N-V1,NJ4-12GM-N,NJ4-12GM-N-V1,NJ5-18GM-N,NJ5-18GM-N-V1,NJ8-18GM-N,NJ8-18GM-N-V1,NJ10-30GM-N,NJ10-30GM-N-V1,NJ15-30GM-N,NJ15-30GM-N-V1,NJ2-V3-N
我公司生产接近开关传感器,品种繁多,门类齐全,具有电压范围宽,重复定位精度高,频率响应快,抗干扰性能,耐高温,防水性能好,以及安装调试方便,使用寿命长等特点。作为计算机,可编程控制器(PLC)的检测头大量安装在工业生产自动线上。且经过多年不断消化吸收民办各国诸多名牌公司,如德国的IFM、SIEMNES、BALLUFF、P+F,意大得的NASSETTI,日本的OMRON等公司的先进生产技术,全部采用进口元件组装而成,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GB/T 14048.10-1999标,现以可以完全替代欧姆龙,倍加福,图尔克,巴鲁夫,科瑞等众多进口品牌的接近开关,性能完全一样,更多型号欢迎各位商友来电:021-28041138 或加QQ:1850553580 李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