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MUR是什么?

楼主(2005-07-22):
NAMUR信号是什么?什么样的传感器支持NAMUR?用来干什么?

网友A:
两线制的防爆传感器!QQ364835881 广交天下工控友

网友B:
我知道P+F的安全栅有支持NAMUR(是他提出并制定的标准)

网友C:
NAMUR是'德国测量与控制标准委员会"制定的一项标准,并不是P+F提出制定的。很多安全栅厂家和PLC厂家的I/O模块都支持它。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它需要提供一个8v左右的直流电压,根据金属物接近传感器的距离,会产生一个1.2MA到2.1MA电流信号,标定的开关电流典型值为1.55MA,当电流由低到高或等于1.55MA会产生一个输出信号变化(从0到1,或从OFF到ON),当电流由高到低低于1.75ma时,产生一个输出信号变化(从1到0,或从ON到OFF)。这样它可以来检查金属物是否接近

网友C:
补充zhengzhenwei所说的,它是本安防爆的产品。

网友D:
补充楼上,是P+F提出的,以它为标准制定的。你说的是接近开关,他不单指接近开关,还有其它的产品,

楼主:
除了接近开关,还有什么产品用它?

网友D:
光电超声波流量压力等等,配一个放大器即可,如要防爆可配安全栅

网友E(2006-07-07):
我们公司最近针对NAMUR型2线制接近开关开发了信号处理板,该处理板可以同时处理8路NAMUR型2线制接近开关的信号,具有断线短路报警输出,ACK/NOACK响应和滞回特性的开漏输出,可以直接连接PLC.
  通过这块信号处理板,前端连接简单廉价的齐纳安全栅,就可以达到稳定可靠的NAMUR型2线制接近开关的解决方案.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和我们联系.

  连云港市天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lygtx.com
  联系电话: 138 5127 0400

网友F(2008-01-26):
    3楼网友老头子1跟帖内容中的一段似应改为如下表述才是正确的:“…当电流由低到高高于1.75mA时,会产生一个输出信号变化(从0到1,或从OFF到ON);当电流由高到低低于1.55mA时,也会产生一个输出信号变化(从1到0,或从ON到OFF)…”。主要是“1.55”与“1.75”在文中的位置对调一下。
    以上意见供参考。谢谢!

网友G(2009-07-17):
P+F常用本安(NAMUR)接近开关与P+F安全栅     上海桂伦自动化  蔡工   可以提供选型与报价   手机13917495132     传真  021-56503715

网友H(2010-02-25):
哪位老师能提供P+F常用本安(NAMUR)接近开关与P+F安全栅 价格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