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5-07-22):
一个客户遇到了一个问题,他用了个4.8KW的伺服驱动器驱动一个2KW的伺服电机,结果是伺服驱动器总是出现过流错误,输出电压也跟着降下来了。不是说大功率驱动器可以驱动小功率电机吗?请问大牛们,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了。

网友A:
设置的问题!

网友B:
虽说用的驱动器是可以控制4.8kw电机的,而且现在控制的电机仅为2kw,但是控制其中有限流元件,有可能你的2kw电机的电流大于你的4.8kw电机的电流,所以会出现过流错误。比如2kw--250v*100A,而4.8kw--650v*85A(此时限制电流可能为90A),100A>90A,当带动2kw电机的电流大于90A时,也就出现你说的情况了。

网友C:
電流設置有问题

楼主:
用的是8KHZ斩波频率,手册上显示输出电流为7.0A,最大输出电流为10.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