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远传压力表来控制恒压供水???

楼主(2005-07-22):
初入恒压供水,现在想用远传压力表来控制变频器达到恒压的目的,可是我不知道远传压力表应该怎么接线的,是不是还要接一个电源进来,可是输出又怎么接呢?输出的是电压还是电流?电压和电流是多大呢?我想用变频器的内置PID,那个远传压力表应该怎么选啊,是不是要知道里面的电阻的大小呢和是电压还是电流输出呢?我现在控制的精度不高,现在急等你们的帮助。急切的等待答复。

网友A:
日立变频器只需要调整以下六个参数即可,用于L100、L300系列、A01、A02、A71、A75、A76、F01,具体说明如下: l反馈元件为远传压力表,表满量程为P,需要恒压为P1,调整参数如下:A01=02、A02=01(运行信号—外接开关有效;00—面板运行、停止信号有效)、A71=01、A75=(表满量程为P)/100、A76=01、F01=P1,例如:满量程为6公斤力、恒压在2公斤力,则A75=0.06,F01=2; 满量程为10公斤力、恒压在4公斤力,则A75=0.1,F01=4 l北京仪表三厂的压力表接线: 压力表端子2-中(黄)——变频器端子(O) 压力表端子1-上(红)——变频器端子(L) 压力表端子3-下 ——变频器端子(H)

楼主:
很谢谢楼上的朋友,我现在用的是深圳的一些变频器,如康沃的和四方的,那里能找日立的变频器说明书,还有就是用变频器的内部的电源可以吗?要不要开关电源,不明的地方还请多谅解。

网友A:
我的网站上有,欢迎您查阅:www.bwtco.com,压力表可以用变频器的10V电源,不过我接触过一台啊尔法的好象是5V,如果只用压力表,旧没有必要用开关电源,因为端子比较少,容量够,否则如果全部端子都用了,不同变频器可能容量不一样,查查说明书,看看容量够吗?

网友B:
一定可以实现的,我们一直在这样做的.至于接线很简单的,按2楼说的就可以拉.远传压力表一般是0-10V的电压信号,其实就是个滑动变阻器的.

网友C:
我这个控制器可直接接远传压力表,调试方便,可靠易用. ZyG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为单片机智能数字控制,四位数码管显示,采用模糊控制技术,国际标准仪表型结构(开孔尺寸152mm*76mm),外观美观。并提供水位信号接口、消防信号接口、双恒压控制,小流量停机等功能可用于生活,消防,或者生活消防合用等,有多种运行方式可供选择,本控制器历经现场考验,已应用于200多个工程,稳定运行是它的首要特点,ZyG系列控制器的压力控制精度高、产品质量可靠、特别是抗干扰性能好,在变频环境下运行很稳定,操作使用简明直观,一般的供水系统只需要设置加减速时间和压力设定,压力表量程低,比PLC成本而且更直观,各参数键盘数码设定可断电存储100年,具有硬件看门狗,可直接接电阻式远传压力表或3或4线制4-20MA输入,具有睡眠和睡眠唤醒功能,在最低赫兹时输出可为零,避免了频繁切换泵和电机常时间在低频运行发热的情况,比一般的控制器调量程时现场调试更方便,量程直接数码设定不必调节电位器。各台泵互为备用,循环起停,特别适用于多泵循环软起动方式的恒压供水系统。最多可带四台大泵,一台小泵。                 仪表每台500元,另外加运费30元。欢迎联系索取资料,无诚意者勿扰!! 山东临朐亦飞科技             联系电话:05363672460                 e-mail:hardboy89c52@sina.com                         QQ:86855348

网友A:
楼上,不是群控一点用都没有,两台以内一定量、一变量任何变频器都可以实现;循环软起很多变频器也有此功能,您那什么控制器在变频器行业已经没有市场了,没有推广价值。赶紧转型吧!

网友D:
远程压力表是一种具有随压力变化内部阻值也相应变化特点的测试仪表,也叫电位器式压力表,一般的阻值在0~400欧之间.(YTZ-150) 在和变频器组成闭环控制回路时,可以用变频器端子上提供的5V直流电源作为压力表的电源,一些变频器可能只有10V电源,建议采用串联一只400欧 0.5W的电阻进行分压(如果直接接入,可能会对是一些变频的内部电阻造成损坏),利用变频器内部的PID功能就可以实现恒压控制了.

楼主:
很多谢楼上的诸多朋友的回答,晚生先在这里谢了。还有就是PID应该怎么设呢?我现在用的是深圳的一些牌子,只做一台电机,是不是只要调几个最小,最大给定量和最小,最大反馈量吗?还有就是比例增益和积分时间常数应该怎么设呢?我控制的很简单,有几台电机采用工频运行,我只用远传压力表来控制一台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A:
日立不需要调节P、I、D任何一个数值!您控制的是管道内流体的压力恒定,不是控制电机!

网友E:
请教版主,您用的远程压力表是什么牌子的,具体型号能告知吗?我也想了解一些衡压供水方面的常识.谢谢

网友E:
请教版主,您用的远程压力表的具体型号和品牌能告知吗?因为我对衡压供水也想了解一些常识,可以吗?谢谢.

网友F:
因为成本考虑的原因,我几年以前采用过远传压力表进行恒压供水控制,但事实证明:这玩意用久了以后就不太可靠(工地比较潮湿、振动相对而言比较大),即使新的时候也没压力变送器精确,成本当时倒是节约出来了,可是售后服务却让俺头疼了好久,最终换成了一个国产的压力变送器(好像是宝鸡微电子的)。哈哈,不用辛苦了,客户满意了,成本也没增加多少...... 我不建议你用远传压力表,不过你自己衡量吧......

网友G:
请咨洵我们01062632247

楼主:
很谢谢楼上的朋友,可是我现在用的是深圳艾默生的变频器TD2000,我现在也不知道应该要调哪些参数,我用的型号是:TYZ--150,是上海一个仪表生产的,可是上面没有1,2,3这样的标志,那又应该怎么接啊,不懂啊,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

楼主:
另外我想问问大家,我不知道远传压力表,压力传感器,还有就是压力变送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控制方式.还请告之.

网友A:
痴心梦人您好:上海、天津产的远传表最好别用,我让他们弄惨了,一般情况就是不稳压!千万别用,否则就是噩梦开始!

网友H:
远传压力表用于恒压供水反馈信号是最经济实惠的 ,有机会可多多交流。0371-63553165(技术)

网友I:
我想用远传压力表加SR93仪表控制三菱变频器恒压供水,是不是有点浪费,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请指教。

网友H:
三菱变频器本身具有PID功能,可以不另加控制器。

网友J:
远传压力表电阻由于是接触式的,所以很容易变值从而导至实际水压与压力表显示水压不一致。恒压供水最好用压力传感器作为反馈信号。

网友K:
好像在网上见到350元的压力传感器

网友L:
我也是做供水售后的,大家说的很好,以后多交流。

楼主:
不会吧,可是我现在已经买了啊,我还去做呢?可是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做了.

楼主:
还有啊,我查 了一下日立的变频器L100的,F01的参数不是最大频率设定吗?怎么会和恒压的压力有关系呢?希望得到你的答复.很写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A:
痴心梦人您好:F01在闭环恒压控制中是目标值设定!也可以用多段速设定目标值,根据每人的习惯用法,我喜欢用F01设,在开环控制中F01是输出频率设定,不是最大频率,最大频率是A04、频率上限是A61参数!

楼主:
很谢谢楼上的朋友教了我这么多,可是我现在用的是国产的变频器,可是我PID设定通道我用的是数字设定, PID反馈设定我用的0--5V的电压信号,可是不知道还有个参数就是内置PID闭环数字设定应该怎么设了,还有就是最小给定量和最大给定量,最小反馈量和最大反馈量要不要设呢?还烦请多讲解一下。

网友C:
其实用变频器自身的pid功能不是很好用, 需要设置 pid使能 反馈通道选择 模拟输入通道选择 p i d参数 标度,即量程和零点设置 还有下限频率,低于一定赫兹,变频器无输出 不同变频器设置不一样但大体是这些

网友M:
内置PID闭环数字设定为当使用数字PID通道设定时的设定值,其实与其他模拟输入设定方式等效,对调试过程来说,只是将需要反馈值对应的数字值输入即可,如四方变频器,可以通过监控PID反馈值(d.9)作为设定值之参考,如果不方便直接调试,通过参考压力表输出曲线和反馈信号通道电路也可大概计算出一个确定的数值.至于其他四个量的设定,只是确定数字设定与反馈值间的曲线而已,大部分情况使用初始化参数即可

楼主:
很谢谢楼上的朋友,我现在就是别人介绍给我用的四方变频器,不知道怎么联系,我不知道应该要调节哪几个参数.

楼主:
还有就是我现在买的远传压力表,电压是5V的,我不知道四方变频器的5V容量够不够大,要不要用个开关电源来控制?

网友M:
可以咨询四方技术支持或者技术部门,0755-26919258 转 四方公司网页http://www.sunfast.com.cn/ 四方的5V可以供应50mA电流,直接接入建议限流电阻. 按楼上(庖人)推荐的接线方式控制比较直接,可以使用10V电源(供应10mA),反馈通道采样使用0-5V输入,不易损坏变频器内部电源.

网友N:
用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的PID工能设定几项参数即可,我公司已有几个成功应用例子

网友O:
远传压力表作为感受部件,价格是便宜些,但是从长远看故障率太高可靠性差,应多加考虑。

楼主:
朋友,再帮我看看了,我看到一个远传压力表上接的是两根线,没看到里面是什么样的接线,主要用在一个数子压力表上用的,可是压力表上第三个端子和第二个端子短接了,在1MPa时,我量了一下1,2两个端子的电压有1V,我想远传压力表应该是三根线啊,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P:
最近丹佛斯推出了一款专用于供水系统的变频器VLT7000系列,它可用于恒压供水,变压供水,无负压供水,消防第二压力供水,消防定时巡检供水系统.因为它内部有控制卡所以不用PLC就可以构成完整的控制系统.只需要将压力传感器接在变频器上,用控制卡的输出点控制接触器,从而控制电机的起停,这样就可以达到控制目的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www.bjcontrol.com去看一下.QQ330372012

网友Q(2005-09-05):
老菜鸟:你好,在进行恒压调试的时候需不需要一个数字显示仪表,作为调节的工具呢?我想做一个恒压供油系统,压力在0.4mp左右。 用三菱变频器。除了压力变送器,还需要买什么吗?

网友C:
呵呵还需要这个   ZyG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为单片机智能数字控制,四位数码管显示,采用模糊控制技术,国际标准仪表型结构(开孔尺寸152mm*76mm),外观美观。并提供水位信号接口、消防信号接口、双恒压控制,小流量停机等功能可用于生活,消防,或者生活消防合用等,有多种运行方式可供选择,本控制器历经现场考验,已应用于200多个工程,稳定运行是它的首要特点,ZyG系列控制器的压力控制精度高、产品质量可靠、特别是抗干扰性能好,在变频环境下运行很稳定,操作使用简明直观,一般的供水系统只需要设置加减速时间和压力设定,压力表量程低,比PLC成本而且更直观,各参数键盘数码设定可断电存储100年,具有硬件看门狗,可直接接电阻式远传压力表或3或4线制4-20MA输入,具有睡眠和睡眠唤醒功能,在最低赫兹时输出可为零,避免了频繁切换泵和电机常时间在低频运行发热的情况,比一般的控制器调量程时现场调试更方便,量程直接数码设定不必调节电位器。各台泵互为备用,循环起停,特别适用于多泵循环软起动方式的恒压供水系统。最多可带四台大泵,一台小泵。                 仪表每台500元,另外加运费30元。欢迎联系索取资料,无诚意者勿扰!!       山东临朐亦飞科技                  联系电话:05363672460                   e-mail:hardboy89c52@sina.com                           QQ:86855348

网友R:
现在控制器很便宜没多少也就400 压力表我从不用上海的我用沈阳的 压力变送器便宜的一般是扩散硅的但400还是太便宜了吧 谁敢要

网友S:
水 乃生命之源 支持

网友F:
TO 上官秀武: 不需要一个数字显示仪表,因为成本太高。你只需要一块数字万用表(测量压力传感器的电压或电流信号)、1块指针式压力表(确认压力传感器或电气回路是否存在问题)就可以了。 在调试时,也需要观察变频器测得的压力传感器的信号,看是否和数字万用表测得的相符合。

网友T:
TO 上官秀武 恒压供油与恒压供水有区别.控制上要考虑好.

网友U:
还是德力西的变频器实惠,供水控制器便宜!

网友V:
恒压供水最好采用成套控制方案,这样比较经济些。

网友W(2007-05-23):
我这里有压力传感器和压力变送器,质量绝对OK,如果那位朋友要样本可以联系我,电话:13967870702  QQ:55013223

网友X:
想做就做

网友Y(2008-04-16):
对:瞿世才关于日立变频器只需要调整以下六个参数即可,用于L100、L300系列、A01、A02、A71、A75、A76、F01,具体说明如下: l反馈元件为远传压力表,表满量程为P,需要恒压为P1,调整参数如下:A01=02、A02=01(运行信号—外接开关有效;00—面板运行、停止信号有效)、A71=01、A75=(表满量程为P)/100、A76=01、F01=P1,例如:满量程为6公斤力、恒压在2公斤力,则A75=0.06,F01=2; 满量程为10公斤力、恒压在4公斤力,则A75=0.1,F01=4 l北京仪表三厂的压力表接线: 压力表端子2-中(黄)——变频器端子(O) 压力表端子1-上(红)——变频器端子(L) 压力表端子3-下 ——变频器端子(H) 内容的回复:

你好,能请教一下艾默生变频器TD1000用远传压力表时的内部参数设定吗?需要设定哪些参数?急!谢谢!!

网友Z(2009-03-04):
恒压供水系统其实很简单,在供水系统的最远端装一只压力变送器(带现场指示的),在从压力变送器上输出一个4-20MA的电流信号接到变频器上,要注意的是有些变频器的信号输入端是不提供24V电源的,那就要外供一个24V电源和变送器、变频器组成回路,再用变频器来控制水泵电机的转速就可以达到恒压供水的目的,选压力变送器的时候要注意的是要注意压力变送器的抗干扰性能,因为变频器是一个干扰源,如果电机功率超过10KW的话,对压力变送器的抗干扰性要求就要高了,各位我是做仪表的,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质量保证,联系电话:13812058037,仪表选型网址www.czrmyb.cn   可以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AA(2009-06-15):
看到楼主提问的关于变频器压力传感器配接问题,我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现把情况交于各位,希望大家能拿出一个最佳的处理办法。我的变频器型号是施奈德ATV31HU75N4A,主要控制二台生活泵,采用远传压力表(上海天川仪表厂生产,满度电阻400欧,电压6V)控制。把远传压力表的线分别接于变频器+10V,AI1,COM三个接线端子后,也发现当变频器启动后,电机转速有设定的低速频率上升到设定的高速频率后就一直高速运转,经对压力表二线调换或对PIC相反设置后还是高速运转,但去掉AI1或+10V接线后转速由高点降至最低点,经对PI值相关设置均没有效果,上述情况是否是压力表电阻及电压不配所至?据施奈德公司称,压力表应采用电压或电流型的,同时接线改接到AI2和COM即可。但据了解也没有那样的压力表,一般都是电阻型的,请问哪个高手,又何办法解决上述问题,谢谢!

网友AB:
远传压力表的选型,根据你系统的压力,它的电阻一般都是400欧姆。

电压控制还是电流控制,看变频器的说明书,都能实现。

网友AC:
远传压力表的选型,根据你系统的压力,它的电阻一般都是400欧姆,是精度不高的恒压供水系统

网友AA:
是否改用压力变送器,AD-W恒压供水器上海松江厂的怎样?他是输出电流型的,4-20mA。

网友AD:
http://95516368.cn.gongchang.com/

这里有你要的。

网友AE(2009-12-07):
我想用一块远传压力表和欧姆龙3G3RV1.5KW变频器控制恒压供水。怎么接线。PID怎么设置,其他参数怎么设置。请高人指点,谢谢。越快越好。

网友AF(2010-10-18):
远传压力表什么品牌最好?

网友AG(2010-11-19):
请问,我是用一台阿尔法5000系列的变频,一直电阻远传压力表,怎么接线,变频参数怎么调。还有有什么细节要注意。谢谢

网友AH:
引用 网友AF:
远传压力表什么品牌最好?

,,,,,,,    一窝老鼠,统统都是怂货,不耐用,,,

.

而今压力变送器,一般般也就3几百,,,有驴肉吃,谁还吃耗子肉呀

网友AI:
远传压力表三根线,中间是滑头触头,两端接变频器的10V电源,这样压力信号就转化成了电压信号,直接进入变频器的电压信号输入端,选择好变频器参数就OK了.远传压力表最好选北京自动化仪表三厂的产品,做恒压供水的都选择它.用个七八都不带坏的.北京变频供水控制柜

网友AJ(2011-01-07):
你好,能请教一下台达C2000系列的变频器用远传压力表时的内部参数设定吗?需要怎么样调整参数?谢谢!!急用!

网友AJ:
你好,能请教一下台达C2000的变频器用远传压力表时的内部参数设定吗?需要设定哪些参数  ?急用!!

网友AK(2011-07-23):
富士5000变频器13,12,11与压力表1,2,3怎么接线,还有参数怎么设谢谢。

网友AL(2011-09-09):
那位前辈给我一份恒压供水全图纸

网友AH:
引用 网友AI:

远传压力表三根线,中间是滑头触头。。。。。。做恒压供水的都选择它.用个七八都不带坏的

一个滑动电阻,别人三几个月、五六个月,时不时就出故障不胜其苦,,,

你七八年滑不坏?,,,马拉戈比滴,你扁凯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