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英威腾版主回答

楼主(2005-07-22):
一台30KW的变频器拖13KW潜水泵 只能运行十几分钟 过一会有可以 哪个22KW的CPU板和驱动板 结果是一样 在别的是正常的 面板不显示故障 面板显示 50HZ电流27A 电机不运行 变频器风扇也停止了  22KW时 显示50HZ 18A   空栽 50HZ 0.2A 同样也是十几分钟 测输出与 + -之间正常 问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请问下你这台设备是初次用变频还是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才出现此问题? 正常情况下,变频器在用于水中电机的场合需要放大一或二级使用,由于大多水中电机的导线距离较长,往往会使电机的力矩下降,因此在配线时要注意留有足够的余量,也就是要足够粗. 从你反映的情况上来看, 请你在不带电机(注意不是空载)的情况下,检查一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否平衡,如果没问题,在注意检查一下电机端和电源是否正常.

楼主:
就是不带电机 用了一段时间 30KW带13KW 本身变频器就大

楼主:
电源输入是正常的 420V

网友A:
如果你那里有条件的话,把变频器放在其它电机上用来看看.

楼主:
就只运行变频器 也是和上边一样的 带电机不也是一样吗

网友A:
如果你只运行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后变频器不运行了,当时的变频器状态是怎样的,感觉描述的有些不太清楚,最好说的详细些,留下联系电话. 你看看那时候的运行信号是否保持?

楼主:
运行信号有 在次运行就不行了 此时停止运行信号 所有监视数据回0 再给信号 频率一直升到50HZ 就是没有输出 过一会运行有可以

网友B:
查查电缆和电机的绝缘吧

楼主:
变频器不带任何负载都不行 让我找电机问题 在刷我吗

网友A:
您的这个问题比较少见,最好能发到我公司来,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C:
能不能发给我英威腾的说明呀!我现在是刚学变频器,我现在有说明书,还有别的什么资料吗??

网友C:
wo 我的邮箱baeeq@163.com谢谢拉

网友A:
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去看看,那里有最新的资讯!谢谢!

网友C:
我想问一下,变频器怎么节能啊,是怎么算得啊电机启动时启动电流大约是6-7倍但是用变频器怎么节能 的啊

网友A:
小兄弟! 如果你仔细看看这个论坛的文贴和工控网站上的资料库,你会发现很多你所需要的东西,那些老师和学长已经为你解答了你所问的和你想了解的几乎所有问题.希望你能在这些结晶中汲取到你所需要的东西.

网友D(2005-11-21):
 英威腾客户服务中心,我觉得你的文学水平高,请教一下,怎么才能达到像你一样.hxyhxc@tom.com

网友A:
"文学水平高"的褒奖实在是过誉了,如果有时间多看一些古典名著和文学大师们的作品,相信对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定能大有裨益.

网友E:
李工,厉害,下次一定拜访

网友E:
楼主说得人糊涂了,不明白,应该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吧,仔细检查外围接线。然后再查参数,还不行就只能反厂了。再说注意错别字,中国人自己就用不好汉字,怎么向全世界推广,从我做起,从大家做起,支持国货,支持国产变频器。

网友F:
您好:我建议先恢复出厂值,再空载试一下

网友G(2006-02-06):
这么久的文章都还在,狂晕。我还回 更晕~~

网友H:
我感觉"风拂"别有用心,连我这个旁人看了都不舒服!什么话!

网友I(2006-04-19):
你好,我们去造纸厂安装的变频器不但没节电  还要浪费电   是不是你们公司的变频器有问题啊  ,装在碎纸机的HZ45,电流比是百分之80,还会出现卡机状态,一缸浆还要比没装是浪费1.5度电,那的老板要求我们退货。。。。。。        在抽浆机48HZ时才能正常运行,电流比是94%,7.5KW的电机,电流15A,差不多是满载运行了。低频转距我们也用过,什么作用都没起到!!!!
     请问还有别的办法解决吗?
         湖南怀化市中富科技公司
         lxtxj2006@163.com
         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A:
楼上:
做节能改造要搞清楚并不是什么设备装上了变频器都可以节能的,同样是造纸机械,有些是可以节能的,有些是用来改进工艺的。碎纸机的工艺并不需要调速,而且负载也比较重,这种设备一般是不能用变频器来进行节能的,你们在做节能改造的时候要分析设备的工艺状况才能决定是否可以用变频,不要见到是电机就去装,搞到自己很被动,你还是拆机吧!不要浪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