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能装在筒体里面 液位计

楼主(2005-07-23):
各位大虾,我现在想知道那种液位计,能装在筒体里面,不带显示,而是带电信号,控制电极的开关动作。

网友A:
请说明筒的外型 大小 是否封闭 带电信号是否是电流或电压信号

楼主:
筒体封闭,各种尺寸都有,如φ1000mm到φ100mm之间的型号.不能产生点火花.物料易燃.

网友A:
1151差压变送器测量液位可实现您的要求,但必须在罐子上做取压孔

网友B:
有投入式液位计,输出4~20mA DC信号,并且带无源干接点信号输出。选型时需注明工作介质、工作压力、工作温度、测量长度等。

网友C:
我厂专业生产物位及流量仪表.告诉我你的安装方式,我可以给你选出最合适的液位计. 晟特仪表 E-mail:shanca@tom.com Tel:023-62904919

网友D:
测量的方式很多,除了投入式液位计外,还有较为便宜的磁性浮子液位计,其他如射频导钠,同时还要看你测量介质的温度、压力、成分、耐压等级、测量范围,这样才能进行选型

楼主:
我们需求的液位计能控制电机的运作.必须有电信号输出.

网友E:
这类测量的有很多!看你选定要求,如测量的范围(量程)、精度、能接受的价格、环境要求等等,我给你一款,你自己先看看! WT-100R

网友A:
浮球液位控制器,两点或多点继电器报警输出,控制电机运转。北京中旺 李刚 010-62977168/69/70 13552189794

网友F: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83473

网友G:
采用超声波和磁致伸缩都可以啊,价格不贵,测量安装方便精度高 欢迎来电:010-58930518-219我来给您选型

楼主:
看了大家的一些产品信息,还是没发现能满足我的要求的液位传感器.我现在需求的是一种安装在密封容器中,传感器在容器内壁的圆管中上下浮动检测容器中的液位极限位置,然后在两个极限位置控制电机的开与关的动作.

网友H:
插入式电容液位计电接点液位计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I:
李刚大哥的意见我很赞同,并且这种产品的价格低廉,维护量少,操作方便,我也一直使用这种产品的,烟台东润仪表是专门生产液位仪表的!13589796338

网友J:
静压的就可以,他是一种连续量的,4-20mA输出,直接扔在筒子里就可以了,在输出的时候接一个数显,用于报警作用,整个下来,简单便宜.

网友K:
推荐你使用电容式液位变送器性价比较高,完全能够使用你的工况

网友L:
用投入式液位计

网友M:
用磁浮筒液位计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N: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估计楼主哥哥没表达好。在一个50的管道上装一个可测三个水位的水位开关,管道是水池的连通管。管道是ABS的。上两个水位控制补水阀开关,低水位时关循环泵。电接点要有一定的容量,而且必须是安全电压。

网友N:
而且,要便宜,每个不超过150元,总价在400左右为宜

网友N:
还要考虑水质是80度海水,用316材料防腐,接点能耐热,安装完可以微调水位定位

网友O(2008-07-04):
13楼说的:电接点液位计是可以考虑的 。锅炉的锅筒就采用电接点液位计

多可用在有压力或无压力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