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请教?

楼主(2005-07-23):
前两天,领导给个题目,要求用三菱PLC做下面的程序:最大五台泵,(泵的台数可人为设定),有五个点控制,即A/1,B/2,C/3,D/4,E/5.每隔一定时间循环转换,即A/2,B/3,C/4,D/5,E/1.依次循环.如果泵出现故障,自动跳出循环.我想了两天还是没有思路,情大侠提示一下,谢谢

网友A:
问一下.正常是不是一台泵在运转.

网友B:
这个要求不是很难啊,你可以在程序里面实现这样的要求,每台泵的启动可以通过不同的时间段设定启动,如果外部有故障在通过外部故障给定信号传送到PLC以停止泵的运行。

网友A:
第一台停前.先开第二台.第二台运转正常后.再停第一台.....是不是这样.说仔细.这种控制应该有很多保护.很多条件.

网友C:
用中断做就可以了

网友D:
说得不够清楚耶!! !!!

网友E:
用步进指令了,上一个条件不满足,就不运行下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