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干扰问题

楼主(2005-07-23):
请各位高手指点:我在现场遇到DP网有干扰而且时间很短(有几百毫秒)。这个系统共有10站。其中,10号站为终端。我现在在CPU诊断信息中显示站错误而且不固定,时间也不固定。

网友A:
我曾遇到与你相似情况,说出来供你参考:我们的一台设备有一次不能工作,显示不固定的总线故障或其它故障,实际上是系统的一个参数不对,你可看一下你的系统里面有没有随工作而变化的参数。

网友B:
你太厉害,几百毫秒也能分辨?接地,端接,动力电缆平行都检查了?

楼主:
无意争春:你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呀! 是什么参数呀!

楼主:
怎么没人在发表一下意见呀

网友A:
小智:对不起,这几天忙,没时间上网。我们这台设备需要对不合格品粘标签,每粘一次,自动的对设定值减1,但其PLC里有一个最小值设置,当正常的设定值减小到最小设定值后,其程序就不能正常的工作了,乱显示。此段程被保护了,看不到。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