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寿命触摸屏

楼主(2005-07-23):
小弟,我最近接了一大工程,要求高可靠性,变频器用ABB ACS-800,PLC都用西门子的,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都是施耐德旗下的(不是天津、上海出的),联电气柜都是用不锈钢搭造的,就是触摸屏定不下来,一般触摸屏寿命两年多,希望各位大哥、大姐,指点小弟一个高寿命的!!5.7'和10'以上的彩屏!!给出型号!

网友A:
台达的,DOPA57B/DOPA10T

网友B:
海泰克的;PWS-1711,目前用的很广泛

网友C:
那就用eview的,寿命远远超过2年.且很具有价格优势. 我的qq 30543731

网友D:
西门子TP270

网友E:
WEINVIEW使用寿命50000小时

网友F:
西门子TP170B,有特價. dcmax@126.com

网友G:
eview的垃圾屏

网友H:
pro-face您最好的选择!!

网友H:
推荐:pro-face 2000系列:GP2301-SC41-24V,5.7英寸64伪彩, GP2500-SC41-24V,10.4英寸64色伪彩!

网友G:
零零: 你的推荐完全正确

网友I(2005-09-01):
昆仑通态nTouch的触摸屏可以实现。 服务一流,三年质保!

网友J:
推荐MTL触摸屏,十年质保

网友K:
何不来看看,美国红狮的第三代人机界面呢? 当然,触摸屏的使用寿命受工况影响,一般都很难长寿。但是使用中维护的好点,10年8年也多的是。触摸屏的损坏还有就是某个经常按得区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的产品上还带了几个可自定义的按键。如有兴趣,欢迎来电垂询!021-64859191-311/313侍洪来 一下使我们产品的介绍,请参考!资料备索! (美国红狮)Red Lion G3第三代人机界面       Red Lion—思百吉中国有限公司       Red Lion Controls Asia c/o Spectris China Ltd              新的G3 HMI为您提供多达5种不同类型的即时的高速通讯接口,不管你选择哪个制造商,G3 HMI都可满足您的要求,而且这仅仅是开始。       产品介绍       ■多种整合的即插即用式通讯卡       ·与多达五种串行设备通讯-PLC、PC、驱动器、PID控制器,波特率可达115KBaud       ·10/100Base-T以太网:通过您的网络系统快速获取数据;从远地点遥控和排除故障       ·通过随机电缆USB端口可提供快速下载       ·多种协议转换功能,标准的和非标准的       ·数据记录,趋势显示和历史数据显示       ·C语言平台提供更强的数据处理和逻辑控制       ·支持GSM型Modem,能发SMS(短信)              ■无以匹敌的计算能力       ·32位浮点运算       ·配方处理、数学表达式计算       ·100个警报点扫描器       ·实时调度器、时间记录、时间标记       ·使用方便的快闪卡,内存实际上可以无限大              ■价格低、总成本低       ·完整配置的G303成本比其它3”的HMI低,但却有超群的性能       ·使用免费的Crimson软件,浏览       www.redlion.net/support/downloads.html可得免费的版本并更新       ·直观、完全可调的灵活性为您和您的用户节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