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32口上只能接一个设备吗?

楼主(2005-07-23):
有没有办法不用增加硬件,就可以驱动多个232设备(设备收发都有)

网友A:
可能不行吧, RS-232 原本就是 1 对 1 全双工的设计. 后来的 RS-485/422 正是为了解决 RS-232 1 对 1 的限制而设计的. 参考看看... I-7527/I-7527D 智能通讯控制器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pd_code=B05000I7527

网友B:
我做过用二台的电脑的COM口并联来收过一个地磅仪表发过来的数据 数据可以在两台电脑上显示。

网友C(2005-08-24):
加个扩展卡吧,一带四口的PX4

网友D:
同时多个232口实时处理肯定不行.轮巡或许还可以.要改软件. 与其这么麻烦,不如买个卡,也就几百元而已.

网友E:
free说的对,我也做个的。

网友F(2005-10-02):
除非这“多个232设备”的通讯协议你自己重新编写。

网友G:
可以一对多!只要将多个232设备的收各加一个二极管即可。不过地址不能重复。

网友H:
楼上李响说的非常对,可以一对多.sunxl@realinfo.com.cn

网友I:
可以是可以 但为了安全考虑还是不要了 除非你采用其它的支持设备

网友J(2005-11-09):
可以一对多 或多对多 我做过四台计算机通过232通讯

网友K(2005-12-14):
用多串口卡多方便!
如需沟通清联系!
msn:Kusite213@hotmail.com

网友L:
真是有不少高手哦  多多指教  MSN:stick1109@hotmail.com

网友M:
不可以的
但是485可以
你可以通过MOXA卡解决问题

网友N(2006-11-03):
应该不可以

网友G:
从接线上说,如果主机只发不收,不须考虑协议,可以一主对多从,从机个数要看232口的驱动能力。

网友O:
很多高手.

网友P:
可以实现!
但是是需要前提的,首先不能同时通讯,必须采取轮询方式.2、设备必须有地址码,没有地址是不可以的。
以上是针对一个串口采集多个串口设备的。

网友Q:
最好转为485

网友R:
可以的
就用MOXA一个转多个口的卡就可以的

网友S:
485转接就行了

网友T(2007-05-19):
可以的,有性趣可与我们联系,河北久信电子工程有限公司0311-83831630

网友U(2007-07-09):
www.huiya168.com提供一口RS232转4口RS232智能转换器,电话联系:邓先生021-61209365

网友V:
多串口卡不太好,不稳定。用拔号网络服务器最好。就是价格高了了一点,一台8口的需要几千元。

网友V:
还有就是用一台旧计算机作拔号网络服务器。全都省了。操作系统安装SERVER版。

网友V:
还有就是在旧计算机的PCI插槽上安装几块串口卡。每块卡也就四十元左右。

网友W(2007-08-27):
单向还可以,双向就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