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轴插部如何做?

楼主(2005-07-23):
大家好 ,用工控机做两轴插补控制 ,需要那些软件 。要求把DXF格式的文件直接运行 , 做插补动作 ,完成等离子切割 。有一台系统需要改造 ,不知道用那些软件 ,硬件如何选型 ,请大家帮忙 ,谢谢!!

网友A:
有一台等离子切割系统需要改造,用那些软件 ,硬件? 先由CAD作图和排料软件产生DXF文件或PLT文件; 用线切割编程软件,输入DXF文件或PLT文件便可产生G代码的切割指令; 由G代码的切割指令控制数控等离子切割机,按切割工艺要求进行切割; 如果你用 工控机+运动控制卡 则随卡可能已提供两轴插补控制程序及应用范例,并不需要自己再动手编插补程序;但是卡上没有G代码解释程序和结合切割工艺要求所需的操作程序,需要自己动手编。 仅有一台系统需要改造 ,自己从头开发未必合算,最好委托等离子切割数控系统生产方代为改造为宜。

楼主:
人云亦云:你说的排料软件是是什么软件(软件名称)?在哪里可以买到?线切割编程软件是什么软件(软件名称)?在哪里可以买到?G代码解释程序用VB可以编吗?刚到一个新单位 ,老总要求自己做 ,头疼啊,以前没有用过工控机,只用过PLC ,有些迷茫 ,请大家多帮忙 。

网友A:
本人笔名“亦云人云”,并非“人云亦云”。 你可用关键词“排料软件”,“线切割编程软件”,“数控等离子切割”等搜索一下现状。 G代码解释程序用VB可以编吗?请参考“运动控制卡”上所提供范例中推介的编程语言,VB通常是其中的一个选项。

楼主:
谢谢亦云人云了 ,其他人还有什么好建议没有?

网友B:
买个车床数控系统,带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也就五六千块钱,什么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