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编码器中的A+,A-,B+,B-,Z+,Z-.分别意味什么?

楼主(2005-07-23):
编码器中的A+,A-,B+,B-,Z+,Z-.分别意味什么?

网友A:
A and B是90度相位差的两个信号,用于有方向的加减计数,测转速用时,只有一个信号即可,z是零位信号,转一周就发一个,一般用于确定机械零位置,另外的就是他们的反向信号,和正向信号比对,避免误计数。反映在电平上就是A是0时,A-也是0,A是2.5V/6V/12V时,A-是-2.5V/-6V/-12V。差分电路原理,看看编码器的介绍。

网友B:
我的QQ是344696180,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具体的聊聊,我是做德国品牌编码器的。敬候佳音。

网友C(2005-12-23):
TO:redlion,谢谢高手的指点,又学到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