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5-07-24):
请教用几个小功率的步进电机来代替大电机驱动一个负载 可以吗?

网友A:
我们不谈电机; 拔河比赛看过吧,那叫力的合成,高中物理里也有叙述,关键您要有一根绳子和统一的行动.

网友B:
拔河的时候,有一根绳子就够了,可是电机……,机构上怎么设计?

网友C:
我用过两台直流电机驱动一个负载的设备,也用过两台交流电机驱动同一负载的设备。主要是同步的事。三个以上的没用过。

楼主:
哎 俺就是不想再花钱了 手头有几个 拆自大软区的 小步进 打算 用2个 电机 替代 一个56的电机 设想三角形型排列 用同步带做传动 当然 驱动什么的都是一个 谢谢大家 给支着

网友A:
你如果是个业余的玩家,我无话可说; 你如果是工控的工程师,我奉劝你,不规范的用法会给今后维护带来麻烦,一个56的电机不过一二百元,不要省这个钱。

网友D:
先不谈同步问题。。。 电机您是省下了,,驱动器您还得多用2台呢,哪个贵哪个便宜啊?。。。

楼主:
会有什么麻烦?老大请明示.

网友A:
如果X先生是这台设备的买家,他看到了设备中的两个旧步进电机后很生气,请问你如何向他解释? 他如果开口大骂奸商,以旧充新,以劣代好,你又有何颜面;岂非又失面子,又砸牌子;麻烦还小吗? 勿贪小利而损大利。 当然,如果你只是一个玩家,自己玩玩,不是产品,不在此列,你想怎么玩就可以怎么玩。

楼主:
这是一个技术工作者的回答?俺晕死。实话说正是买家这样要求的!同步的一致性问题,我想用同步带+张紧轮,我想是可以协调的,另外我2台电机使用一个驱动器,电机也是型号一样的。专业,业余的话,说明您太学生气了。不由让我想起刘索拉的一句话:他已经把一本“和声学”学了七年,可他的和声用在作曲上听起来象大便干燥。

网友D:
to:老放牛,您好 驱动器用一个?并联,您的驱动器输出电流要选好了,您要保证每台电机的相电流满足要求。。。 机械结构张紧轮只能调整好您的三个轮(两个驱动轮一个负载轮)间的齿型同步带的张力满足要求,同步带并不能保证您的两台电机一定同步,电机发生不同步时只能是快的电机通过同步带拖动慢的电机以达到同步,这时非但没有增加合力,反而增加阻力了。。。 不过既然为同一驱动器输出电流分配给两个相同的电机,在电的控制上应该是完全同步了,缺点如下:当电转磁的过程中或机械传动过程中某台电机一旦发生一点延迟就会发生一台电机拖动负载加延迟的电机的现象,这台电机由于外部阻力瞬间增大很容易发生堵转和丢步,当它发生堵转和丢步后马上它就转化为阻力电机致使另一台电机也发生堵转,系统停止转动。。。 还有如果一旦一台电机发生故障烧毁绕组后,另一台电机会马上也同时烧毁(电流过大)。。。 只是一点建议,一切以实践为准,或许您实际做了效果会不错呢,但切记驱动器的电流选择要适当,既要满足两台电机的额定要求,又要防止烧毁电机。。。

网友E:
这种做法不算新鲜事,但如果只是为了省点钱?嘿嘿劝你还是省省吧!保证你大便干燥了后来被通便水治好了之后你的系统还没调好!

网友F(2005-11-10):
多大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