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SJ100/300频繁发生故障

楼主(2005-07-24):
我的设备安装有48台日立SJ100 1.5KW/4KW的变频器。 自去年7月份至今刚刚一年的时间就有2台4kw的变频器通电就显示E4/(其他)过流保护,按故障复位键使故障复位2秒后重新显示E4。从其他设备拆一台过来后工作正常。后将变频器送修。 SJ300变频器出现一次显示E23/门阵列错误(CPU和闸阵列之间通讯错误)也是更换变频器后恢复正常。 这三台变频器怎么啦?日立变频器质量这麽差。

楼主:
我的日立SJ100-040HFE 4kw变频器通电就显示过流故障,怀疑变频器电流检测电路或cpu板有故障。打开外壳看电路除cpu显示板和4只滤波电容外的全部元件都用黑胶封装在一起,难道损坏后只能报废? 如果更换需要多少钱?我的sj100 4kw16台,1.5kw32台。去年有同样故障的一台在保修期给供应商发回去。

楼主:
瞿世才: 谢谢你上次给我的SJ100中文说明书,能否把报价给我传过来。包括下浮点?如果变频器报废还必须再买一台,现在用15kw富士变频器代替,个头太大

楼主:
问题已经查出来,是24v散热风扇引起的过流,从另外一台变频器上拆一只替换后正常。过去风扇损坏没有显示过流现象

网友A:
祝贺您,价格已经发给您了!

网友B:
有没有搞错啊!风扇也可以引起,过流,我才不相信.

网友B:
你怎么不说是螺丝没拧紧,所引起的过流呢?

网友B:
我叼你个海

网友A:
楼上:没玩过变频器吧,估计接触也不过两三天,无知者不怪!好好学学吧!先看他五年书、在做五年变频器维修,您就明白了!否则别丢人了!

楼主:
瞿世才工程师,你好!   如果不是查出问题,我就准备买了。老板已经同意购买,毕竟生产不能停,拆其他设备变频器会影响其他工序的生产。

楼主:
to 我要成功 你真要成功,就多学学再说,我公司大大小小变频器有150多台,牌子七八个,怪毛病多的是。风扇引起过流报警还是第一次,不然第一台会发到供应商那里更换,影响3天产量,第二次会用15kw替换4kw变频器

网友C(2008-05-23):
其实有好几种变频器都会因为风扇损坏或堵转造成守流保护的,比如施耐德等!!

有些东西要在实践中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