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迫!关于电磁流量计满量程设置的问题

楼主(2005-07-24):
各位老师:你们好!感谢上次问题各位给予的恢复!上次我说的不是很清楚,实际情况是我单位一台电磁流量计,表上其设定量程范围为0~4500M3/h,我厂4台泵,三用一备。每台泵的额定流量为1380M3/h。问题是设置量程范围0~4500M3/h对?还是设置成0~4140M3/h才是正确的?

网友A:
我个人认为电磁流量计量程应该设为0--4500m3/h,设成4140很容易超量程的。

网友B:
应该是0~4500m3/h

网友C:
0-4500

网友D:
我个人觉得4500m3/h是针对流量计本身而言的.其范围决定于它的尺寸等.若设成4140会造成误读数...超量程?何解? 假如,有十台泵额定流量均为1380,则设成13800m3/h?根本达不到那么大流量.

网友E:
量程设定如果只对数显而言,无所谓过量程不过量程,即使过量程也可以显示实际流量;如果对输出标准信号而言,就存在过量程的问题,二次仪表显示最大值为量程上限。所以0-4500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设定

网友F:
设置为0~4500m3/h比较合适。

网友G:
我认为要设置成0~4500m3/N才正确,因为,根据标准的4~20mA电流,它会自动转换显示实际流量,如果,设置成4140,那么,上位机和下位机的都要做相应的转换,而且,还要迁移量程。否则,按照原来的设定,读数会显示错误。所以,还是0~4500,如果做了量程的迁移,可以用4140,就看自己的实际需要了。

网友H:
当然是0~4500m3/h正确

网友I:
0-4500,我是这样

网友J: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厂家的流量计?但每一种流量计都有一个测量量程问题,这和流速、管径等参数有关。不知管径多大?压力多少?介质是什么?流送温度是多少?根据楼主所说的工况,那你的流量计选型有问题,这么大的流量管径肯定不小,不可能精确测量小流量,因为流量很小流速肯定达不到要求,而且满量程4500与实际额定流量4140M3/h余量不够。所以,即使不改变现状,4~20mA对应量程不应是0~4500M3/h,而应该是50或100~4500M3/h才对。

网友K:
我个人认为应该设0-4500,因为上位机和下位机做相应的转换时,测的是0-24mA,而我们避免0和24这个极端值,所以一般取4-20mA好,而转换流量时应该是0到最大,即4500,也就是0对4,20对4500,比较好,毕竟是转换值而已。再设定H alarm,HH alarm就解决了。 有问题请回帖,谢谢!

网友L:
首先,不知道你说的量程是表本身的使用量程还是最大量程,一般情况下,流量计有固有量程和最大量程,只要我们需要的流量不大于它的最大量程,我们就可以修改量程,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显然用0-4500量程是不合适的,如果不能该量程,就应该设置4500的,有两条原因,第一,如果你的三台泵满负荷运行,4140显然不行。肯定要超量程的。第二,要看你的二次表量程设置多大,要和一次表相吻合,不然流量计数字不会准确。

网友M:
其实量程设定为4500或4140均可,建议用4500,因为要设为4140还须对流量计进行量程迁移,怪麻烦的,且有时会超出4140的显示,当然显示的还是实际值,但是感觉总是不对劲.

网友N(2005-08-28):
4140也可以啊,满量程时就是20毫安。不用量程迁移,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O(2005-11-10):
4~20mA对应量程是0~4500M3/h就对了

网友P(2006-01-07):
4~20mA输出对应量程是0~4500M3/h就对了

网友Q:
在你的设置中应该是:仪表的量程范围与传感器的量程范围一致。

网友R:
关键是你的系统的设置,4140和4500都可以,dcs系统设置要和现场仪表设置对应起来,这才正确.

网友S:
0~4500M3/h就对了

网友T(2006-03-28):
   0~4500M3/h

网友U:
量程是两者的其中一个都不是大问题,都可以,关键看其他参数怎么设置了。只要其他参数设置好的话,大多表会自动进行迁移的。只要你的上位机或者二次仪表跟它相对于得上就OK了,
不过一般最大流量设置成满量程的80%-90%左右为好。留一定的裕量是有必要的。此外,如果要想避免小流量的干扰,可以设置小流量切除,也可以讲4mA对于的流量为几十或100,看实际情况了,。。

网友U:
其实这么大的量可以选择用超声波流量计挺不错的。安装调试都比较简单,我公司使用在水厂等大型用水方面的仪表都是用超声波流量计。精度在1%。维护起来非常方便。。安装环境要求不高。。

网友V:
我感觉应该设为0~4500m3/h才对

网友W:
设定为0-4500就对了!

网友X:
我决的因该是你门的系统的量程像一至.你门主控的操作系统所显示的与现场的一次表的量程因一至.0-4500

网友Y:
4500就可以,设5000也行,关键是和PLC相对应

网友Z(2006-06-05):
大家都说过了,
   我个人认为设定4500,这样量程和4-20MA不用调.符合出厂标准.也能满足使用需要.刚好卡住工作区间0~4140M3/h.
    张小峰,可能是认为最大流量是0~4140M3/h.应该对应20MA.这个没有关系的.只要在流量计的正常工作范围内(不考虑小流量).测量的准确程度,是由流量计精度保证的.就象我们拿到手一把精准的尺子.被测量全部在它的范围内(全量程的8%-88%是最佳工作区).
   工程量的校准是软件工程师很容易做的事.不用考虑了

网友AA:
当然选0--4500或0--5000都行 ,只要和二次表或DCS量程一致就行了!

网友AB:
这个问题有点简单.

网友AC:
量程的设置是针对二次表,要上下对应,
不管怎么设置,必须要考虑的是不要量程超限
仪表的量程与设置的量程.

网友AD(2006-07-23):
当然是4500,泵的额定流量的可调的,受泵本身的工作点影响,0--20或4---20、0---5的标准信号是对应的0--4500,而不是0--4140。

网友AE:
0~4500最好,因为这样即可以不用调整流量计的出厂量程,又省去DCS上量程的设定.另外即使三台泵同时开,假如叶轮没有更换的话,基本上泵的泵送能力达不到设计要求.

网友AF(2007-07-10):
按表的量程设定

网友AG:
其量程只是针对流量计本身而已.

网友AH:
如果电磁流量计的测量范围可以达到5000的话那设置成0~5000也可以,关键是二次仪表的量程要与之对应,也就是4~20mA对应的流量量程

网友AI:
流量计提供的最大量程是4500,但你可以根据工程实际的流量来设定最大量程,例如500、1000等等,设定后流量计本身会改变4-20mA所对应的值,PLC等采集信号后,你在内部编程时用你重新设定的最大量程计算就可以了,不会对你的仪表产生影响。

网友AJ:
量程范围要按照流量计的量程来设置,应该设为4500m3/h

网友AK:
当然是设置满量程了

网友AL(2008-01-10):
  我感觉liuxingganyue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AM:
应该是选型时候没有考虑好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网友AN(2008-03-31):
两种量程都可以 就楼上说的5000也可以 重要的是要与上位相符
我厂有的仪表设计时最大量程是0~120,后来因为不符合实际需要都改成0~180,运行也比较稳定,后来我问过西门子的技术人员,这么做也是允许的,当然最好是量程要调整的稍大一些 最好是4500

网友AO(2009-07-01):
对电磁流量计而言,只看本身的表头的话,和我们设的量程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是实际的流量值,不会随量程而改变(就象我们用的PT100一样,100欧姆对应的就是0度,是不变的)。但对二次仪表或下位机来说,这个量程就很重要了,因为它决定此时的流量对应输出电流值(4--20mA或其它模拟量),比如:当前的流量是500,如果量程为0--1000,则输出12mA,如果量程为0--2000,则输出8mA。所以说这个量程就是二次仪表的量程。(PT100的温变有0--100的,有0--300的,有0-600的,它们是固定的,而电磁流量计是可设的。多少根据自已需要来定)

网友AP(2010-03-16):
0~4500好,不然会超量程

网友AQ(2010-08-26):
应该是表的量程,以防泵的波动及满量程,一般情况下仪表是不在满量程情况下运行的,此时的误差会变大。

网友AR:
根据工艺管道内径 前后压差 介质密度 温度计算出工艺最大流量和最小流量来设置流量计的量程

网友AS(2011-01-07):
设定量程范围为0~4500M3/h,

网友AT:
引用 网友AC:
量程的设置是针对二次表,要上下对应,
不管怎么设置,必须要考虑的是不要量程超限
仪表的量程与设置的量程.

主要是针对的4—20mA的设定,只要别超出最大的就可以了。

网友Q:
传感器上的量程要与仪表上的一致才对的。

网友AU:
所谓的量程是个范围度~~只要大于实际最大量程即可~~而这个度要视工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