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B的SLC 500模拟量模块控制

楼主(2005-07-24):
最近搞一个AB公司的SLC 500,处理器是1747-l533,用了2块模拟量I/O模块,分别是1746-NI16I和1746-NO4I,不知道怎么激活,到网上找了资料,要用状态字来激活,但是不会用,有没有那个大虾给一个简单的例子发给我咯 油箱是ZYU.Z@163.COM

网友A:
在卡件列表内点属性右键(叫I/O什么的记不清了),把ENABLE打挑就行了!!再把输入/输出范围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B:
怎么设置输入/输出范围?是在Data Format中选择User Set - Range 0(/1),然后设置Range 0的Low和High,是这样吗?

网友C:
plc得资料里面有配置说明,具体操作是配置对应通道得output 资料可以在www。ab。com/manuals下载

网友D:
I/O模块添加后,在I/O数据表中会添加对应的设置字,可以对每个通道单独设置,其中每个bit具有不同的意义。找对应I/O的用户手册看一下吧!

网友E(2005-09-07):
在老版的RSLOGIX里要在模块对应的数据表里写值,新版的不用,在组态模块时,双击该模块----点CONFIGURE,直接组态即可,NI16I需要组态,NO4I不需要的。如还有问题可在MSN:YANGXUECHAO@MSN.COM上聊。

网友F:
下面引用由我爱我家在 2005-9-7 17:14:00 发表的内容:   在老版的RSLOGIX里要在模块对应的数据表里写值,新版的不用,在组态模块时,双击该模块----点CONFIGURE,直… -------------------------------------------------------------------------------------------- 确实如此,看说明书介绍得非常详细。

网友G:
西门子~~AB~~培训通知 深洋科技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合作单位,主要从事西门子可编程序控制器(PLC)、变频器(VVF)、软启动器等相关工业自动化产品的开发、销售、技术咨询服务和承接工程项目。上海深洋科技培训中心是一个专业从事技术培训机构,着重培养工业自动化专业技术。设备齐全、师资力量雄厚。经过多年的努力工作和累积培训经验,赢得广大学员的好评和支持。 为使维修工程师尽快掌握自动化方案设计和软硬件调试方法,重点推出了自动化与系统集成工程师综合能力培训班。 培训类型:非学历;培训中心的宗旨:推广新知识、服务于社会; 一. 西门子PLC S7-300/400 A. S7-300/400部分: 1) S7-300/400硬件组态及选型; 2) Step7 V5.1编程软件操作(STL、FBD、SCL、LAD); 3) 程序结构及OB、FB、FC、DB的使用; 4) 符号表使用及参考数据表建立、查询; 5) Step7指令与数据类型; 6) 程序下载和上载; 7) MPI和PROFIBUS-DP网络建立; 8) 系统诊断和程序调试; 二. 项目训练 用工程项目案例做程序分析、讲解学员实际应用问题;结合一个工程项目的编程和调试系统技术。 三. 考核颁发证书 A. 培训资料:S7软硬件资料,学习编程软件试用版;如需其它课程资料需另行收费。 B. 培训设备:西门子PLC、编程器、编程软件、自动化演示电控设备等; C. 培训教师:由专业机电培训教师授课和PLC工程师; D. 培训达标:能承担自动化工程项目维护、设计工作,从项目方案、系统设计、培训、现场调试全面培训,使学员可以达到中级自动化专业工程师水平; E. 考核:培训结束,进行所学的课程进行考核; F. 培训证书:为学员签发中英文对照的工程师培训证书,供用人单位参考; 四. 时间及价格 1. 培训日期:2005 年 月 日至 月 日( 月 日报到),培训期7天。 2. 培训费用:3850.00元/人,按人对每课程收费(不含食宿费); 3. 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五. 参加有关事项 1. 您若决定参加学习,请速将填好的回执表、本单位介绍信一份回传我培训中心。以便及时注册并办理有关席位预定和食、宿、行等有关事宜。培训费可提前回来预交,亦可报到时面交。 2. 提前预交者(报到日提前三天交为预交)可免交注册费50元。 3. 报到时带好本人的身份证和单位介绍信和两张一寸彩照。 4. 因故不能参加的学员,可订购学习资料450.00元/套。 5. 如学员有条件可携带编程器或笔记本电脑和本单位设备工艺图纸等技术资料,以便更好的学习交流解决问题。 6. 温馨告示: 凡前来参加培训的学员,请务必携带身份证或当地派出所的证明,以便住宿之用。 7. 付款方式收款资料:开课前将培训费汇入指定账户、银行和账号;或银行汇票、现金结算费用均可。 1. 户 名:上海深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 开户行:交通银行新客站支行 3. 账 号:310066247018002198428 六. 联系办法: 1) 通讯地址:上海市秣陵路50号市北科技创业大厦 邮编:200070 2) 联系电话:021-63537252 63536771 3) 联系人: 孙小姐 曾老师 七. 乘车路线: 1. 乘火车到上海站:东南出口出站,上海站南广场向东150米即到市北科技创业大厦 2. 浦东机场:转乘机场五线,上海站南广场向东150米即到市北科技创业大厦 3. 虹桥机场:转乘941路,上海站南广场向东150米即到市北科技创业大厦 4. 其他到沪的,请电话联系。

网友H:
1、500系列不像5000系列它不需要用rsnetworks进行硬件组态,但你在用rslogix 500进行编程的时候要选好你所需要硬件的型号,也可以通过rslinx直接进行read io config 2、500系列也不像5000系列它没有直接设定AI模块的上下限,只有在模块上可供选择的拨接开关(电压还是电流型),当然你还需要在程序中将模块的点设置成你所需要的模式(电压还是电流型),这个你可以通过在状态字中设定(具体可从www.ab.com中下载1746 analog这本资料)。

网友I:
用6.0以上的软件编程就不会有这问题了!

网友J:
在硬件组太好了之后,模拟量的读入直接有SCP指令可以吗?

网友E(2005-10-19):
scp可以直接用

网友K(2006-03-22):
SLC500系列型号是L552B的远程RIO扫描,在其远程框架上如何将模拟量由3Class改为1Class 急急急急急!!!!!

网友L(2017-01-04):
引用 网友H:
1、500系列不像5000系列它不需要用rsnetwo...